新设备存在漏电故障 该不该给他接地线

楼主(2013-06-19):
公司新买的两台数控车床,刚通上电调试,就发现有漏电现象,电人。
车床公司 负责调试的老师 说得接一根地线,然后 调试的老师就走了。

然后,我们公司负责安装电线的电工,说,新设备不该存在漏电故障,如果有漏电故障,应先解决故障,在没有漏电故障以后,才可以接地线,所以,他说得找 车床公司的老师回来,重新调试设备,找出故障所在。

请坛里的老师分析一下,这种情况该不该接地线?

网友:
还用说吗,当然需要解决漏电问题了

网友:
电工说得对

网友:
电工是对的

哪个牌子的车床?

网友:
你跟那调试的老师说,接了地线由于漏电保护就老跳闸

网友:
和人体应该也有关系,同一设备,有人摸没事,但是有人摸就会触电,接上大地就安全了

网友:
地线上面有电流就会立刻触发漏电保护,也就是跳闸,没法工作

网友:
如果是手摸像静电的感觉,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初级大地没有接,Y电容的漏电流,这时候是正常的,接地就好了。

网友:
接上地线如果不跳闸,说明不是漏电,应该是使用了开关电源,是电工就应该明白怎么回事了。你家的电脑不接地线,估计你摸着也漏电。

网友:
应该是没接地线的问题。带上了感应电。接上地线就好了。我们以前公司设备,人家说漏电,搞得我从长沙跑到天津,一看。人家插板没地线的,又拖好长,要他换了个有地线的插座就OK了。

楼主:
关键是上面没接漏电开关,只是一个普通开关,不会因为漏电而跳闸。
今天试一下,用钳流表测量地线电流。

楼主:
机器里面有伺服控制器,可控硅调压器,等等

网友:
漏电要解决,地线也得接,这两个都必须要解决。

网友:
不接电死人,一接就跳闸!

接地只是为了保意外漏电.不过设备若是带大功率电机,没接地电人是正常的.

网友:
只要是金属外壳的设备,都应该接等电位线(和地线有点区别,但也可以说是地线)。而双重绝缘或特低压设备,就不需要。对于机床这种固定设备来说,不需要加漏电保护。

网友:
地线一定要接的!

网友:
是应该搞清楚为什么漏电,但不一定有漏电就是有问题。
几年前,我们新出厂的设备在客户端,经常漏电保护。经查是SEW的4KW 变频器造成的。由SEW工程师更换后一台新变频器后故障依旧。
后由咨询到德国原厂得到答复:此漏电是由于内部的安规电容造成的,为了确保EMI性能,此电容必须接入。建议客户调整漏电灵敏度或者取消漏电保护。
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网络上找到答案,这里有一篇可以参考:
http://www.pw0.cn/article/wxby/2012/0803/21845.html

网友:
用电笔接触外壳,氖泡会亮吗?如果亮的话,再用一电工开刀的金属部分触碰电笔的金属头,如果灯灭了,是感应电,如果还亮,那就是漏电了。
必须用漏电保护器加可靠接地。一般来说新设备里有开关电源的话,y电容会对即可产生一点感应电,就像电脑电源一样,加装漏保是不会跳闸的,否则就是漏电。实在没办法的话,取消漏保,但是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A(2013-07-21):
强电工和弱电工对漏电有不同的看法.

网友(2013-11-17):
如果漏电电流小,不足引起跳闸,且感应电同时存在,又怎么判断?

网友:
安装设备居然有不接地线的啊?

楼主:
三个电工,除了我主张安装地线,另两个不主张安,他们的理由是,新设备刚开始外壳就漏电,电压100多伏,必须得查明原因,而厂家安装人员却不管,走了。我的主张是得安地线。最后,他们找主任,主任也说不安。但是采购机器的人又逼着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电工,除了我主张安装地线,另两个不主张安,他们的理由是,新设备刚开始外壳就漏电,电压100多伏,必 ...

接地线吧,是感应电

网友:
写备忘录,把现象,解决方案以及可能出现后果都写明,找老大签字。

网友(2014-01-19):
我家就是这个情况,一接地线,马上跳闸。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电工和弱电工对漏电有不同的看法.

还真是的

网友:
半年过去了,结果如何,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