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 初始化自动刷新周期的疑问

楼主(2013-06-19):
SDRAM 捣鼓了很久很久还没完全弄明白。
今晚参考了几份资料发现 初始化  自动刷新周期 有个疑问。。。。。。

网上很多人都推荐 : SDRAM-高手进阶_终极内存技术指南——完整进阶版
这份资料很不错,但是初始化的描述有点 简单了,不知道 是否错了 见下图

8个刷新周期? 是TRC =8吗? 还是要进行8次的自动刷新????

但是 三星的datasheet 里面却是这样的
只有 两个自动刷新

看了另外一款MT48LC2M32B2 – 512K x 32 x 4 Banks
也是 只有两个自动刷新 的操作,

请问大家 是不是 SDRAM-高手进阶_终极内存技术指南——完整进阶版  写错了呢?

楼主:
为什么这里发帖的时候图片 老是弄不上!!!

补图

网友:
这个我看手册的时候也注意到了

但还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写程序的时候自己定义个参数,改改也问题不大

网友A:
这个没事,看手册来就行。Atera自带的SDRAM控制器默认的也是初始化只有2个自动刷新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事,看手册来就行。Atera自带的SDRAM控制器默认的也是初始化只有2个自动刷新命令。 ...

肯定有一个是错的,还是相信datasheet 好!!

另外有一个问题,如果刷新完了 没有立即进入 mode set  , 多刷新一个 会怎样呢?

有没有想过

网友B:
多刷新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刷新也没事

初始化的时候 多刷新 也没事????
那芯片如何识别你是初始化 刷新还是 运行的时候刷新???

网友C:
还是根据你使用的SDRAM的datasheet写吧,比如镁光的SDRAM资料中都一条条的列出来这么初始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根据你使用的SDRAM的datasheet写吧,比如镁光的SDRAM资料中都一条条的列出来这么初始化的 ...

   还在尝试中!!!希望和楼上说得一样 多一次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3-10-20):
早期和后期的SDRAM略有不同,各厂家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