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5KV电路求助

楼主(2013-06-20):
现单位需要自制一款升压电源,12-20V输入,5KV稳压输出,功率30W左右,也就是输出5mA吧,

我以前做过反激电源,还比较熟,想用反激方案,但是输入输出电差大,变压器变比大,次级圈数多

不知道好不好加工,用多大的磁芯合适,还有就是输出整流滤波该如何处理,反激电源输出可以倍压整流吗?

在这里向各位有经验的大师请教,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特殊的电源最好请专业的人来做,瞎搞出来也是扰市场的货。我知道你这是干什么用的电源。

网友:
5KV不知道什么绝缘措施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可以吗

高压包多少电压的?

网友:
12V升9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可以吗

那不知道反激电路能不能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特殊的电源最好请专业的人来做,瞎搞出来也是扰市场的货。我知道你这是干什么用的电源。 ...

大侠是业内人士,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是不是抓蚊子的啊

网友C:
普通反激很难升上去,内部的漏感和寄生电容让能量一直在里面循环。一般做成准谐振。
有个简单的办法:2级电路,第一级普通反激,比如稳压成50V,第二级半桥45%固定占空比升压100倍。
反激的电压反馈从5000V这边取,就行了。这种电路对变压器要求不算太高,不需要许多额外的技巧。

高压电源,最难搞的是变压器的参数极大影响性能,一般利用这些参数参与谐振。

网友:
参考微波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反激很难升上去,内部的漏感和寄生电容让能量一直在里面循环。一般做成准谐振。
有个简单的办法:2级电 ...

豁然开朗,太感谢了,大侠应该是电源方面的行家了,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参考激光电源

网友D:
参考液晶CCFL背光升压电路吧,royer准谐振推挽升压,变压器绕法也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液晶CCFL背光升压电路吧,royer准谐振推挽升压,变压器绕法也可以参考。 ...

感谢大师指点,向所有回帖的大侠表示感谢,准备对各位提到的几种电源进行一番研究,无论结果如何,总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