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PT101的采集路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我的OPT101光电二极管采集电路,如附件:各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呀,我的问题是采集到AD的值不稳定,用万用表测也不稳定(不稳定部分已图中说明),烦请各位告知,谢谢

楼主(2013-08-26):
请问各位电路中圈起来部分放大倍数怎么算呀

网友(2014-03-15):
你好,你用过opt101这个模块测量心率嘛?我硬件方面有问题,请问你不稳定部分搞定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电路中圈起来部分放大倍数怎么算呀

这是个差分放大,你把不需要的去掉,弄成最简的去算嘛。虚断和虚短,如果不想算就直接套用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