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开发图形化编程软件

楼主(2013-06-20):
说直白一点,就是想开发一个类似labview/组态软件这样的软件,当然功能不可能有那么复杂。
就想实现几个模块(驱动、判断‘、I/O),用鼠标拖动模块布局、连线后,生成相应的代码,实现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控制,如下图,只是一个示例,不是要做到那么复杂。

这其中有这样几个问题:生成代码,UI设计,UI与逻辑判断之间的交互。

其中,生成代码,由于我要的功能很简单,自己写几个if就可以实现了。

现在感觉UI设计与控制流交互是个难题,如何实现模块的拖动,模块的链接,如何画线,如何判断分支....

当然我知道可以根据鼠标的动作、位置,去写这样的逻辑控制,但这样开发起来太复杂了。

想问问大家,这样的软件该怎么去开发,有没有可参考的源代码?

网友:
sf上找找开源cad软件,可能会有一些参考地方。

网友A:
自己开发一套支持矢量图形的软件,工作量挺大的。

网友:
我有套Form++,当年买的,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B:
看看这个图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可以从他们家买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图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可以从他们家买一份

谢谢啊,正好类似,请问是什么语言开发的? 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添加修改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发一套支持矢量图形的软件,工作量挺大的。

是的,所以才想看看能不能借助什么平台或开源代码来改进

网友C:
这不是想要做个matlab嘛!matalb里的部分simulink貌似就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想要做个matlab嘛!matalb里的部分simulink貌似就是这么写的

就是想实现类似的效果

当然不可能做那么复杂,请问知道类似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正好类似,请问是什么语言开发的? 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添加修改方便吗? ...

非常方便,本来这个是C++开发的,不过可以生成OCX控件,这样就能使用任何语言开发了
需要可以私信我,不过我的也是买的~~~
推荐你还是先问问厂家,天天在CSDN上做广告的

网友:
你连拖动怎么实现都不知道呢,离这个目标十万八千里呢。觉得我耸人听闻吧,你慢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