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5040 和at25040一样吗

楼主(2013-06-20):
    at25040找不到中文资料 。所以就用fm25040来看。

fm25040是非易失铁电存储器。at25040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网友A:
FM是铁电的,AT好像就是普通的eeprom,铁电的好些也更贵,使用上应该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是铁电的,AT好像就是普通的eeprom,铁电的好些也更贵,使用上应该差别不大。 ...

我主要的意思是问,操作起来是否一样的。也就是代码层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的意思是问,操作起来是否一样的。也就是代码层面

时序你得看数据手册了,也就是改改时序参数

网友B(2017-03-06):
我也在使用AT25040,你调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使用AT25040,你调通了吗

n年前的帖子了 - -

早就调通了。不复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年前的帖子了 - -

早就调通了。不复杂的。

我用时序模拟的收发,但是收到的数据总是0,

//   通过SPI发送数据
void data_sent(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CS低电平有效
         while(i)
         {
                  if((data&0x80)>>7)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SO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SO
                  data<<=1;
                  Delay_Us_SPI(2);//1M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SCK
                  Delay_Us_SPI(2);//1M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SCK
                  i--;
   }
}

//  通过SPI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_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i=8;
   unsigned char data=0;
   while(i)
   {
                  Delay_Us_SPI(2);//1M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SCK
                 data<<=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data|0x01;
                  Delay_Us_SPI(2);//1M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SCK
                 i--;
   }
   return(data);
}

//写入操作
void write(void)
{
   unsigned int x;
   //使能片外EEPROM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CS低电平有效
   data_sent(0x06);
   delay();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CS低电平有效
   delay();

   //向片外EEPROM写入数据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CS低电平有效
   data_sent(0x02);
   data_sent(0x00);
   for(x=0;x<5;x++)
    data_sent(datacun[x]);   //连续写入5个字节
   delay();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CS低电平有效
}

// 读取操作
void read(void)
{
   unsigned int x;
   //由片外EEPROM读取数据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CS低电平有效
   data_sent(0x03);
   data_sent(0x00);
   for(x=0;x<5;x++)
         {
      dataout[x] = data_receive();
                  USART_Byte_Send(USART1,dataout[x]);
   }
         delay();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CS低电平有效
}

网友B:
你还有当初写的程序吗,能给我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有当初写的程序吗,能给我看一下吗

我用的硬件spi啊 - -
很多年前写的了  比较菜 呵呵

/************************************************/
/* Update to TouchQin V1.0 by huarana        *********/
/* MCU: PIC16LF1933                *************************/
/* 2013.6.24        *********************************/
/* 功能: SPI测试,使用SPI读写AT25040                *********/
/************************************************/
/* TouchQin V1.0  SPI测试程序,使用MSSP硬件SPI        */
/* 使用单片机PIC16LF1933         *********************/
/* 晶振:内部8M                *****************************/
/* 显示:LED                *********************************/
/* 编译环境 MPLAB IDE V8.85  ,PICC V9.83        *****/
/* 参考MicroChip官网16F1784_SPI_EEPROM        *********/
/* 时间:2013年6月24日        *************************/
/* QQ:xx                *****************************/
/************************************************/

  16. #include<pic.h>
  17. #include<pic16lf1933.h>
  18. #include<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 端口配置                                                                                                    **/
/**************************************************************************************/

#define LED                                LATC                /*LED所在脚*/
#define CS_Eeprom            LATC0                /*SPI SS脚*/
#define SPI_WP                        LATA6                /*SPI WP脚*/

/*   PIC16LF1933   */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 & PLLEN_OFF & STVREN_ON & BORV_LO & LVP_OFF);

/*************************************************************************************/
/* 系统初始化                                                                                                    **/
/**************************************************************************************/
void SPI_init(void)
                        {
                                OSCCON  = 0b01110000;        /*8M内部震荡*/
                        //        OSCCON  = 0b01101000;        /*4M内部震荡*/
                                TRISA=0XBF;
                                TRISC=0x10;
                                TRISB=0X00;
                                ANSELA=0X00;
                                ANSELB=0x00;
                                LATB=0X00;
                                LATC0=1;
                                LATA6=1;
                                CKP = 0;    //1: 时钟高电平为空闲状态
                                                        //0: 时钟低电平为空闲状态
                                CKE = 1;    //1:当时钟从有效状态变为空闲状态时开始发送
                                                      //0:当时钟从空闲状态变为有效状态时开始发送

                                SSPM3 =0;        /*        0000:时钟 = FOSC/4                */
                                SSPM2 =0;        /*        0001:时钟 = FOSC/16                */
                                SSPM1 =0;        /*        0010:时钟 = FOSC/64                */
                                SSPM0 =0;        /*        0011:时钟 = TMR2输出/2        */

                                SMP =0;            //1:在数据输出时间的末尾采样输入数据
                                                        //0:在数据输出时间的中间采样输入数据

                                SSPEN = 1;  //使能端口
                        }
/*************************************************************************************/
/* ms延时                                                                                                    **/
/**************************************************************************************/
void delay_ms(uint n)
                        {
                                uchar i;
                                while(n--)
                                        {
                                                for(i=0;i<150;i++);

                                        }
                        }

/*************************************************************************************/
/* us延时                                                                                                    **/
/**************************************************************************************/

void delay(uint m)
                        {
                                while(m--);
                        }

/*************************************************************************************/
/* Send one byte to SEE                                                                                                    **/
/**************************************************************************************/
void SSP_Send(uchar sByte)
                        {
                                SSPBUF = sByte;
                                while(BF==0);

                        }

/**************************************************************************************/
/* Read one byte from EEPROM                                                                                                    ***/
/**************************************************************************************/
uchar ReadSPI(void)
                        {
                            uchar databyte;

                            SSPIF=0;                  // Clear SSP interrupt bit
                         //        SSPBUF = 0x00;      // Write dummy data byte to the buffer to initiate transmission
                            while(!BF);             // Wait for interrupt flag to go high indicating transmission is complete
                            databyte = SSPBUF;  // Read the incoming data byte
                            return (databyte);
                        }

/*************************************************************************************/
/* Read the Status Register from the EEPROM                                                                                        **/
/**************************************************************************************/
uchar Read_SPI_StatusReg(void)
                        {
                            uchar data_read;
                            CS_Eeprom=0;
                            SSP_Send(0x05);         // Send read status register command
                            data_read = ReadSPI();  // Read the data
                            CS_Eeprom=1;
                            return(data_read);
                        }

/*************************************************************************************/
/* 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
void write_DataToEeprom(uchar wAddr,uchar wData)
                        {
                                uchar StatusReg;
                                CS_Eeprom = 0;
                                SSP_Send(0x06);          //写使能指令
                                CS_Eeprom = 1;           //这步必须要有,否则上面的写使能指令将无效
                                delay(20);                         //延时
                                CS_Eeprom = 0;           //
                                SSP_Send(0x02);          //写数据指令
                                SSP_Send(wAddr);          //
                                SSP_Send(wData);          // wData
                                delay_ms(20);                  //
                                CS_Eeprom = 1;

                                do  /* using polling method*/
                                    {
                                      StatusReg = (Read_SPI_StatusReg() & 0x01);           // Read the Status Register and mask out
                                    }
                                while (StatusReg);                                             // the WIP bit (bit 0)

                        }
/*************************************************************************************/
/* 读指定地址的数据.....                                                                                                    **/
/**************************************************************************************/
uchar read_DataFromEeprom(uchar rAddr)
                        {
                                uchar rData =0;
                                CS_Eeprom = 0;
                                SSP_Send(0x03);                //读数据指令
                                SSP_Send(rAddr);        //
                                 SSP_Send(0xFF);         //
                                delay(500);               //这个延时的时间可以很少,但必须要有
                                CS_Eeprom = 1;
                                rData=ReadSPI();        //调用读取
                                return rData;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uchar addr1=0x01,data1=0x7F;                        /*设定写入地址及数据*/
                                uchar addr2=0x02,data2=0xBF;
                                uchar addr3=0x03,data3=0xFE;
                                uchar rData1=0,rData2=0,rData3=0;
                                SPI_init();                                                                /*初始化SPI*/
                                write_DataToEeprom(addr1,data1);                /*指定地址写入*/
                                delay_ms(50);
                                 write_DataToEeprom(addr2,data2);                /*指定地址写入*/
                                delay_ms(50);
                                write_DataToEeprom(addr3,data3);                /*指定地址写入*/
                                delay_ms(50);
                                rData1 = read_DataFromEeprom(addr1);        /*读出指定地址的值*/
                                delay_ms(50);
                                rData2 = read_DataFromEeprom(addr2);        /*读出指定地址的值*/
                                delay_ms(50);
                                rData3 = read_DataFromEeprom(addr3);        /*读出指定地址的值*/
                                delay_ms(50);                                                        /*重新初始化LED所在的IO口*/
                                TRISC=0X00;                                                                /*因为LED所在口和SPI复用*/
                                LED=0XFF;                                                                /*关闭所有LED灯                        */
                                while(1)
                                        {
                                                  LED=rData3;                                        /*按规律点亮LED来指示写入读出数据的正确*/
                                                  delay_ms(500);                                /*可以通过修改初始data值来观察读写正确性*/
                                                  LED=rData2;
                                                  delay_ms(500);
                                                  LED=rData1;
                                                  delay_ms(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