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USB问题

楼主(2013-06-20):
用5529单片机自带的USB模块想做通讯,同时程序也可以通过USB的BSL来下载。问题是,USB插入电脑,什么反应都没有,用BSL下载时,按下BSL下载按键,刚开始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有看到unknow device,现在什么反应都没。做CDC通讯时,参考了TI的例子,也是什么都没动静。在USB方面没有一点经验,希望大家能够为我解答问题。

网友A:
应该是需要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驱动的。

嗯。需要驱动,但是我的USB插入电脑没反应,驱动也安装不了。。

网友(2014-03-07):
想问下楼主,MSP430F5529 支不支持USB序列号烧写呢? 就是设备范例ID里的序列号:  VID /PID/序列号

网友B:
这个不会啊,插进去就能识别。我的是这样画的,没有你那个R60,你那个R60有什么用呢?

另外,上电前就要打开TI的那个工具,并且按住键

网友C(2014-05-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unknow device问题,可以通过USB口BSL下载。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啊,插进去就能识别。我的是这样画的,没有你那个R60,你那个R60有什么用呢?

另外,上电前就要打 ...

能把你的电路图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unknow device问题,可以通过USB口BSL下载。

朋友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解决了,是USB的时钟配置不对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是USB的时钟配置不对

杂个解决办法 能说说嘛 我们现在也不能识别

网友(2018-07-06):
请问 这个 5529 支持 刷成 USB2ANY吗?

网友(2019-05-31):
时钟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