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次性删除被宏屏蔽掉的代码?

楼主(2013-06-20):
如题,有大量代码要看,但是只需要其中一小部分
可是原代码风格不是很好,模块之间互相依赖特别严重
有没有快捷的办法可以一次性删除所有被宏屏蔽掉的代码
比如:
#if 0  #endif 包含的段

比如 #ifdef xxx 但是xxx未定义的段

我是想把

#if 0
#endif

整段删除,不再出现在文件里面,以免影响程序阅读

网友A:
把if 0改成if 非零,批量替换(grep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f 0改成if 非零,批量替换(grep命令)

我是想把

#if 0
#endif

整段删除,不再出现在文件里面,以免影响程序阅读

网友B:
未验证的办法:
Ultraedit 正则表达式 查找, 删除,
有多个可以录制个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验证的办法:
Ultraedit 正则表达式 查找, 删除,
有多个可以录制个宏

如果出现嵌套,一改就乱套了
#if 0
#ifdef xxx
#endif
#endif

遇到这个,咋办?

楼主:
有这个工具的话,还有个好处
如果你必须发布源代码给客户,但是,你只想给他们用到的部分,这样就会很方便

网友:
gcc -E 可以展开宏。

网友C:
使用编辑器的折叠功能,把宏定义折叠起来。
为了看代码而把代码删除掉是不妥的,而且不用git这类保存原件的话,万一删错了就改不回来了,到时看的是一个错误的代码。

网友:
VIM可以折叠起来然后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编辑器的折叠功能,把宏定义折叠起来。
为了看代码而把代码删除掉是不妥的,而且不用git这类保存原件的 ...

在发布代码给客户的时候,可以完全去掉不想给客户看到的代码
比如你同时支持两个客户的案子,你可能用宏定义区分,但是你显然不想让客户看到

网友:
QT查看会阴影显示

网友:
正则表达式, 嵌套也能搞定的, 慢慢写表达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