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v 芯片真假识别问题,这也有假的?

楼主(2013-06-20):
是这样的,有款产品用到AVR 的 ATmega48v,已经做过很多批了,数量在2K以上了。以前都没问题
可是这次新做的一批500片中,几乎所有的AVR芯片烧不了程序,也读不出ID。头大中...
有一小部分又很正常,起初怀疑是PCB问题,烧录器也换了3种以上,也用过官方正版的烧录器(但未用高压编程)。PCB未做任何改动,况且将无反应的AVR拆下来,焊到可以烧录的板子上也不行。
拆下来的芯片焊接到以前可用的旧版上也不行。
十分怀疑芯片问题,不只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好方法识别真假的吗?

网友:
不清楚楼主为何不用ALL-11,ALL-100之类的编程器试一下呢?

网友A:
兴许是ISPEN被写了,必须用并行编程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兴许是ISPEN被写了,必须用并行编程来解锁。

刚出厂第一次烧程序的,默认应该ISP使能的

网友:
尝试一下并行编程器,看看是不是熔丝位被改过了。现在基本上都是48PA了,48V很少了,有可能是翻新的片子。

网友:
这东西应该没有假的吧。

网友B:
估计是翻新的,ISP被锁了,试试高压编程能不能解开。

网友:
估计是翻新的

网友:
同意上几楼,现在这个片子新的基本就没有了,估计是翻新的,且没有恢复熔丝位。

网友C:
还是并行试一下吧,这东西只有翻新,没有假的。

网友:
学习了,祝好运

网友:
什么编程器都用了,为什么就是不用高压编程器??

网友D:
遇到过,同样的迷惑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并行试一下吧,这东西只有翻新,没有假的。                                                         ...

嗯,明天试试,看看都阿迪什么问题。
觉得有可能是回流焊温度过高? 有一些芯片又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同样的迷惑不解

那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前些日子买了10片M16A,也是写不进程序,扔了

网友:
是不是烧写速度的问题,M48新片子默认熔丝是低速的,必须低速烧写改熔丝。

网友:
你买的200%不是正品,我们就有卖这类的IC,如需要请加QQ925120264  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翻新的,ISP被锁了,试试高压编程能不能解开。

今天试了下高压编程器,还是不行,只能读熔丝位,却不能编程。也不能设定新的熔丝位

网友E:
我们公司还有ATmega48v存货呢,实际是ATmega88v,烧录时芯片选型选88才行,否则ID错误。为何不把便宜的印成贵的,反而把贵的印成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还有ATmega48v存货呢,实际是ATmega88v,烧录时芯片选型选88才行,否则ID错误。为何不把便宜的印成 ...
48销量大,早变现。 48v基本都是翻新货了。

网友F:
我要是你老板,早扔了这批货,你折腾几天下来浪费的工资都不少钱了,何况还给产品留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要是你老板,早扔了这批货,你折腾几天下来浪费的工资都不少钱了,何况还给产品留隐患。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年前已经出过一批货,至今没问题。
有些事情说不好,就像当初做直发器的时候客户要求用义隆单片机,最后用的HT的,采购回来的HT拿去打磨,印上义隆的型号,客户一直没发现。当然这事过了N年了...
前几天客户采购了一批HT1621,还好提前做了几个样品,发现显示频率完全是两码事,显示频率快了10几倍,比较正品的确价格便宜几毛钱。所以大家还是别贪小宜,而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