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可控硅过零触发,没有成功,恳请各位赐教

楼主(2013-06-20):
帮人做一个东西,要求控制两路白炽灯在10---20s内渐渐变亮,直接挂上我的原理图,由于第一次做这个,目前没有任何进展,也找不出原因。

现在单独将P1.2,P1.5和P1.6、P1.7拉低都可以正常点亮灯泡,测得过零检测也正常。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这个输出应该也是正常的,由于示波器不方便存波形,我简单画一下:
上面的波形是光耦过零检测出来的,下面的波形是单片机输出用于测试的,单片机输出的低电平脉冲约2mS
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没有进展是什么问题呢?硬件上的还是软件上的啊?目前的现象是什么样?

补充:公司有在做调光开关,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B:
如果楼主想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相位去调光,建议楼主将MOC3063换作MOC3021
楼主仔细看手册吧: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想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相位去调光,建议楼主将MOC3063换作MOC3021
楼主仔细看手册吧:

非常感谢,希望真的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进展是什么问题呢?硬件上的还是软件上的啊?目前的现象是什么样?

补充:公司有在做调光开关,希 ...

非常感谢,我先按照下面高人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谢谢,发现自己无知了

网友:
3063是过零型,你应该使用随机型

网友D:
楼主调试应该过了吧?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调试应该过了吧?

不能触发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些小问题。10s内渐亮,我现在分成100份,每秒变化十次有严重的闪烁。理论上要500份才不会有闪烁,但是这似乎在挑战单片机的极限。

网友:
每秒10次,电视是每秒25次也觉得闪,

网友(2013-08-18):
学习了,以后做过零控制时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3楼很强大

网友:
3楼正解,楼主如果只需要灯泡亮度随时间变化,硬件应该不用这么复杂的。
可以参考下附件中的设计

网友:
学习了,正在搞这个电路,发现自己也用错光耦了。

网友E(2014-09-02):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想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相位去调光,建议楼主将MOC3063换作MOC3021
楼主仔细看手册吧:

这两个芯片有何区别,一个过零一个没有?有何作用,第一次需要用到,不这知具体的差别在哪里?麻烦能否提供详细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芯片有何区别,一个过零一个没有?有何作用,第一次需要用到,不这知具体的差别在哪里?麻烦能否提 ...

MOC3063大概是在电压过零点附近才能被触发导通,然后输出一个完整的半个正弦波波形;不在过零点附近触发则不导通.
MOC3021可以随时触发导通,可以输出0~1个半个正弦波波形,所以能实现精细的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想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相位去调光,建议楼主将MOC3063换作MOC3021
楼主仔细看手册吧:

是不是就算单片机给了一个导通的信号,只要过零检测没有经过零点,可控硅是不会导通的,直到过零点之后,如果单片机同时给导通信号,可控硅才导通,一直导通到单片机不给信号,才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C3063大概是在电压过零点附近才能被触发导通,然后输出一个完整的半个正弦波波形;不在过零点附近触发则 ...

MOC3063大概是在电压过零点附近才能被触发导通,然后输出一个完整的半个正弦波波形;  ( 如果单片机在中途不给信号了,是不是无法达到半个正弦波形了?如果单片机一直给信号,是不是一直导通,全波导通了?)
不在过零点附近触发则不导通.(这句话与MOC3063大概是在电压过零点附近才能被触发导通有点矛盾,一边说能导通一边说不导通)

MOC3021可以随时触发导通,可以输出0~1个半个正弦波波形,所以能实现精细的调光.(为什么0~一个半正弦波,不能再多了吗?)

小弟不懂,还望高人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变T1的大小可改变亮度。

T0,T1,T2关系如下。

可控硅是可以在任意点导通。但只能在过零点关闭。     为什么只能在过零点关闭?
然后零点检测是什么回事?能否画图说明一下,跪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OC3063大概是在电压过零点附近才能被触发导通,然后输出一个完整的半个正弦波波形;不在过零点附近触发则 ...

MOC3063大概是在电压过零点附近才能被触发导通,然后输出一个完整的半个正弦波波形;不在过零点附近触发则不导通.   明白了

MOC3021可以随时触发导通,可以输出0~1个半个正弦波波形,所以能实现精细的调光.      这个,0~1.5个正弦波形就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MOC3063大概是在电压过零点附近才能被触发导通,然后输出一个完整的半个正弦波波形;不在过零点附近触发则 ...

0~1个半个正弦波,
0~1个,半个正弦波,而不是"0~1个半...",看来是有歧义呀.
意思是0~1个半波,因为一个波有两个过0点,所以需要每半个波触发一次.

网友:
过零后灯就会自动灭掉 如果这个时候是高电平 他就会保持亮的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0~1个半个正弦波,
0~1个,半个正弦波,而不是"0~1个半...",看来是有歧义呀.
意思是0~1个半波,因为一个波有 ...

意思是3063只要触 发,需要等到零点才能自动截断,而3021可以马上触 发,马上截断不用等到零点?这样说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3063只要触 发,需要等到零点才能自动截断,而3021可以马上触 发,马上截断不用等到零点?这样说对 ...

二者都是要在过零点自动关断
3063只能在过零点附近触发,3021可以随时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
过零电路是什么?
就是这种,

D9\D10换成桥式整流就行了

网友(2014-10-25):
楼上的各位有没遇到过一般情况下都很正常,但是到夜里用电高峰,就会出现可控硅爆闪的情况?

网友:
MARK.不错,有空玩玩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控制灯泡不一定非得过零触发,移相控制触发角也可以

网友(2017-06-06):
引用 网友F:
改变T1的大小可改变亮度。

T0,T1,T2关系如下。

讲解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想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相位去调光,建议楼主将MOC3063换作MOC3021
楼主仔细看手册吧:

楼上的可以解释一下过零型和随机型光耦在用法上的区别吗?

过零光耦只能在过零点附近施加信号导通,当超过过零点一定角度后就无法触发了。不过零的想在那里触发都可以。要做角调制,必须用非过零,否则你没法做。

网友:
哈哈我也掉进过这个坑,光耦是过零触发的,折腾了2天灯泡纹丝不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