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临道干扰?

楼主(2013-06-20):
什么叫adjacent channel rejection? alternate channel rejection?

网友: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
你应该是问无线信道相邻信道间的干扰吧。

我之前度过一点BT的协议。在hopping 模式传输时,相邻的信道间会产生干扰。

网友:
这个是物理层的东东吧,主要有邻道干扰,镜像干扰等,频谱上好像是有个3db衰减点的,,,等高手解释,不过这个是RF的基础,很多书里面都有讲。不知道涉不涉及TD和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