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DIY四轴成功,有视频有代码,求指点

楼主(2013-06-20):
在论坛潜水多日,收益良多,有所进展,上传来与大家分享
这个四轴是我的毕业设计,耗时2个月,与队友共三人合力完成。基本实现了三个姿态角的控制。
主控芯片:STM32F103ZET6
传感器用的是九轴模块,加速度计ADXL345,陀螺仪L3G4200,磁航向计HMC5883
650的机架网上买的。
姿态结算参考了,茶不思的,圆点博士的姿态解算代码。感谢在制作过程中茶大,博士,俊等网友的指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yOTg2OTky.html

附上代码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楼主的电机是空心杯还是无刷的呢?看起来像空心杯的。
ps:楼主哪里的,天空很蓝啊!

网友B:
这是哪里,很蓝的天啊!

试飞的时候风大?

网友:
很不错,天很蓝的说

网友C:
楼主是湖工蓝电的吧?

网友D:
本科设计还是研究生?两个月就弄好了,老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楼主的电机是空心杯还是无刷的呢?看起来像空心杯的。
ps:楼主哪里的,天空很蓝啊! ...

直流无刷电机,新西达的,1000kV,武汉的难得天这么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湖工蓝电的吧?

是的,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科设计还是研究生?两个月就弄好了,老强了

本科,三个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是?

  呵呵,我也是湖工的但不是蓝电的,无名小卒一个,但同是电子爱好者~你们现在都大四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也是湖工的但不是蓝电的,无名小卒一个,但同是电子爱好者~你们现在都大四了么? ...

做这个的都是大四的了,个人认为是不是什么组织的不重要,小卒大卒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多与人交流,身边的,网上的

网友:
飞的不知错啊,难得有这么蓝的天,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里,很蓝的天啊!

试飞的时候风大?

听到呼呼的风声了吗

网友:
我也狂顶一个

网友:
挺不错的,恭喜啊
那个上面的俊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哥?

网友D:
楼主,你们画PCB了吗?还是直接把stm32开发板和传感器直接放到机架上?

网友E:
请问下楼主的 电机和桨 在哪家店买的?谢谢。
电机高速转,压住四轴,电机和机架是否抖动的厉害?

网友:
定了。。。明年也大四了。。

网友:
唉,我多想也能在我学校找到这样志同道合能一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的 电机和桨 在哪家店买的?谢谢。
电机高速转,压住四轴,电机和机架是否抖动的厉害? ...

淘宝买的,挑的便宜的一家。震动肯定那是有的,这就要靠你的算法和机械了。有时候算法难以克服的东西,改一下机械效果也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们画PCB了吗?还是直接把stm32开发板和传感器直接放到机架上?

腐蚀法做的pcb,用了成品的最小系统和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挑的便宜的一家。震动肯定那是有的,这就要靠你的算法和机械了。有时候算法难以克服的东西,改 ...

咋改机械哦?电机下垫软质 东西么?

网友:
强人哇,两个多月就弄出来了。

网友:
好吧,我再顶顶,这两个月实在是太强了

网友:
做得太好了~~本科能完成这个很八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改机械哦?电机下垫软质 东西么?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我们在电路板下垫的

网友:
很不错,很平稳!

网友:
大家都搞的不错啊

网友:
顶啊,能有个志同道合的团队一起搞,那绝对是一种幸福。同武汉的,路过,,

网友:
楼主很强大,我是大三,同是四轴爱好者,新手,正在写程序,参考一下你的,呵呵。还有能否共享一下你用的上位机。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四轴程序的流程?现在姿态解算做好了,下一步还需要滤波吗?还是直接PID控制电机?

网友F:
你的无刷电机用的是电调控制的吧,也就是stm32直接给电调控制信号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无刷电机用的是电调控制的吧,也就是stm32直接给电调控制信号就可以了吧? ...

是的,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PWM

楼主应该公布原件淘宝购买链接

网友G:
谢谢楼主的资料啊。我也是基于STM32+L3G4200D+ADSL345的硬件,程序也已经编好了,室内飞起来非常好,但在室外好像不怎么抗风的样子,风大一点就晃晃悠悠的。后来改了改好一些了,但离MK所谓的”拿在手上很难扳动“还差很远啊。

不知道楼主的飞控抗风能力如何啊?从视频上好像看不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的资料啊。我也是基于STM32+L3G4200D+ADSL345的硬件,程序也已经编好了,室内飞起来非常好,但在室 ...

风能抗一点吧,这个我也不好说,没测过几级风

网友G:
如果风大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的如果风大的话,以前的版本会摇晃越来越大,然后失控坠轴。

后来改的版本今天去试飞的,风比较小,没出现失控的情况,爽飞了两块电池,但还不知道风大的情况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风大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的如果风大的话,以前的版本会摇晃越来越大,然后失控坠轴。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没试过,不好回答你,其实我也没飞过多少次,现在毕业了,东西给学校了,手头没有四轴,就是留在学校时一共也就飞过3~4次。不过我觉得四轴作为航模的一种,能在几级风下操纵不光要看飞控,也要看操纵者的技术。毕竟你要自己飞的话,飞控一般是关闭定点功能的

网友G:
谢谢,主要是我没有玩过其它的飞控,连KK都没玩过,只是自己做的四轴飞控。事实上,我从遥控器到接收机,再到无刷电调和四轴飞控,全部是自己设计制作的。所以我无法比较自己做的飞控和商业飞控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还可不可以改进,所以想请教一下你。比如如果是商业的飞控也差不太多,那我的飞控也就可以不再继续改进了。

你们学校也很奇怪,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学生带走,不应该留在学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主要是我没有玩过其它的飞控,连KK都没玩过,只是自己做的四轴飞控。事实上,我从遥控器到接收机,再 ...

我也没有玩过商业飞控,用的就是这个自己搞的,所以也无从比较。不过你想比较下,网上买个KK也就50元左右。感觉说不定还没自己的好。留给学校是因为学校给全程报销了,我觉得还不错算是先做了把实验。先在我正在重新设计再做一个,打算继续挖掘定点定航。你自己设计的电调是IIC电调吗?

网友G:
不是I2C电调,是PWM信号的,最高可支持200hz的信号,支持电池电压、电机电流、MOS管温度和电机转速数据外传的。

我也有些想做定点定航的,觉得挺有意思的。但就是不知道时间够不够用,大家多交流啊。

网友H:
顶你,年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I2C电调,是PWM信号的,最高可支持200hz的信号,支持电池电压、电机电流、MOS管温度和电机转速数据外传 ...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我觉得既然都决定DIY电调了,不如搞IIC电调,速度更快,重要的是可以节约不少飞控资源,两跟线就可以控制四个甚至更多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你,年轻人!

多谢多谢,还请多指教

网友I:
请问楼主控用的是啥?

网友:
大三  明年也准备搞个

LZ牛人啊
菜鸟 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控用的是啥?

STM32F103ZET6

网友E:
楼主在么? 5883测出的航向会不会随 电机转起来就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楼主的电机是空心杯还是无刷的呢?看起来像空心杯的。
ps:楼主哪里的,天空很蓝啊! ...

肯定是无刷吧,空心杯估计带不起来

楼主(2013-07-21):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么? 5883测出的航向会不会随 电机转起来就飘了?

会,但未仔细研究

网友:
同是四轴爱好者。在这里关注一下楼主

网友:
对这个很感兴趣~~标记一下~~

网友:
顶楼猪,明天电脑看

网友J:
楼主是洪山区的那个湖工吗,我上半年也在做4轴,不过飞控用的是开源的,自已写程序难度还有点大

网友:
嗯,学习啦!楼主做的很棒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洪山区的那个湖工吗,我上半年也在做4轴,不过飞控用的是开源的,自已写程序难度还有点大 ...

校区在南湖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牛人!,看看你的程序,学习下

网友(2013-08-25):
湖工校友冒个泡

网友:
看了,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重重的摔了下来

网友:
看看,准备做一个··

网友K:
楼主,可以留个qq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留个qq不···

276721324,190169595群里多大神

网友L(2013-09-28):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挑的便宜的一家。震动肯定那是有的,这就要靠你的算法和机械了。有时候算法难以克服的东西,改 ...

楼主,我的也是很便宜的新西达电机,2元一个的浆,

你说你的配置也是价格较低,但是我看你飞的很稳啊,你说我还有必要换好电机好浆吗?现在就剩下调pid的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的也是很便宜的新西达电机,2元一个的浆,

你说你的配置也是价格较低,但是我看你飞的很稳啊, ...

我用的是3元一个的桨

网友L:
楼主,你感觉有必要加5883电子罗盘么,我做的是大四轴

我没打算让他像飞机那样按固定的航线飞行

没有5883,只靠6050就能使四轴飞稳了,加了5883无非就是辨别方向啊,而方向可以靠遥控去随意改变

所以没必要加5883,我的理解对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感觉有必要加5883电子罗盘么,我做的是大四轴

我没打算让他像飞机那样按固定的航线飞行

是没必要加但是,里的控制里还是要有航向角,及其控制,光靠人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航向的。只不过加了磁航向计后航行角更精确

网友M:
楼主,现在我用的是匿名的硬件及它的软件,调PID,基本上能飞起来了,但就是在摆杆回中时,飞机就是没有办法回到水平位。还是侧向原来的一方,看到你的视频中飞得很好,也在学习你的程式,想了解一下,你的飞机,能回中吗,保持水平吗。
另:用匿名的程式,P只取最小的值,ID为0,用一碳杆穿过pitch轴,拿在手上,摆动越来越大,没有办法收敛。最后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现在我用的是匿名的硬件及它的软件,调PID,基本上能飞起来了,但就是在摆杆回中时,飞机就是没有办 ...

你只有P,恐怕是不行的吧,至少加个D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只有P,恐怕是不行的吧,至少加个D啊

我只是简单测试一下,单单P的情况,能不能收敛,加了D好一些,但还是不能回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只是简单测试一下,单单P的情况,能不能收敛,加了D好一些,但还是不能回不平。 ...

我最近再调另外一架X型的四轴,只使用P的话总是找不到临界震荡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再调另外一架X型的四轴,只使用P的话总是找不到临界震荡点,不知道为什么 ...

我单单有P,也为了找到临界震荡点。但一直找不到。

网友N:
楼主,请问您的四轴用的是增量式pid还是位置式的?看了会没看懂。有人说四轴不适合用增量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单单有P,也为了找到临界震荡点。但一直找不到。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产生了震荡然后越震越大,始终看不到等幅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请问您的四轴用的是增量式pid还是位置式的?看了会没看懂。有人说四轴不适合用增量式的啊。。 ...

用的位置式PID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用的位置式PID

为啥不能用增量式的呢?课本上说增量的计算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啥不能用增量式的呢?课本上说增量的计算简单啊。

也可以用增量式

网友:
假如说目标姿态是俯仰和横滚都是0度,但是离地1米,或离地2米,上升或下降,都可能是0度,那pid到底把他调到了哪种状态?

或者说,pid怎么和遥控器的油门等信号结合起来?

求楼主解答啊

网友N:
楼主,你用的应该是十字飞行模式吧,十字的应该比X的更好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用的应该是十字飞行模式吧,十字的应该比X的更好调吧

是的,做过一个十字一个X的感觉是十字的好调些,但是也不好说毕竟我十字调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哈哈

网友O:
很好很强大    吼吼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做过一个十字一个X的感觉是十字的好调些,但是也不好说毕竟我十字调的时间长一些 ...

你的程序里pid有个积分限制,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请问四轴是不是只需要p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程序里pid有个积分限制,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请问四轴是不是只需要pd就可以了? ...

依情况而定需要几个参数,积分限制就是积分项在实际使用中最好有个上限,不能让积分项无线增长,否则有为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好很强大    吼吼

一次顶了我两条,不得不说多谢支持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依情况而定需要几个参数,积分限制就是积分项在实际使用中最好有个上限,不能让积分项无线增长,否则有为 ...

请问pid的几个参数的大致范围怎么确定,是几十还是个位数还是精确到几位小数?有了大致的范围才能寻找最佳的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顶了我两条,不得不说多谢支持了

因为我也想做四轴飞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pid的几个参数的大致范围怎么确定,是几十还是个位数还是精确到几位小数?有了大致的范围才能寻找最 ...

你这问题问得太细了,没人能告诉你,我第一架十字P0.4,D0.15,第二架X,P3.5,D50。如果我要做第三架P,D范围你觉得我能回答什么呢。调这PID最重实践尝试,有问题自己先思考尝试。什么都想要直接得到个准确的答案,考试或许有标答,但做四轴注定难产

网友:
飞得挺稳,顶一个!

网友:
搞的不错啊,多学习

网友P:
学长,有木有能推荐我的一些帖子,我也想做个四轴,但是基础为零,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不太会潜水,感觉东西很多,头有点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学长,有木有能推荐我的一些帖子,我也想做个四轴,但是基础为零,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不太会潜水,感觉东西 ...

东西有点多就慢慢看,看多了等你想明白了再下手,从不会的下手。不了解你所以不好推荐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东西有点多就慢慢看,看多了等你想明白了再下手,从不会的下手。不了解你所以不好推荐 ...

就是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就好,编程什么的没怎么学,唯一会的就是焊,之前做过一个四轴,用的是KK板,零件也是网上买的,就是简单的焊接完成的,都是成品,简单组装,没什么技术含量,现在想用STM32自己做一个主板出来,但是完全没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就是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就好,编程什么的没怎么学,唯一会的就是焊,之前做过一个四轴,用的是KK板,零件也 ...

那就C语言,单片机开始把

网友P:
引用 楼主:
那就C语言,单片机开始把

直接入手STM32的话呢?难度偏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直接入手STM32的话呢?难度偏大吗?

你什么专业如果是电子类可以直接用STM32,可能是比51难些但是也不是不能克服。如果你是大一的从51开始学起也可以,非大一你就直接STM32吧。如果不是这个方向的专业只是兴趣的话可以考虑Arduino产品。以上所言皆是建立在有编程基础之上。再则根据你之前说的话你的学习过程是会比较漫长的,也许等你完成四轴需要个一年半载。建议你在学习过程中做些别的简单的电子DIY以练代学。

网友(2014-01-17):
你的偶像是Bruce Lee?

网友:
准备放暑假三个月刷一个出来。。。但愿有戏。。。

网友(2014-03-08):
镜头里面那个最帅的人是于路,于大哥吧?感觉你们很厉害,赞一个。

网友:
楼主你是X型的吗

网友:
请问楼主,能提供原理图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科普一下四轴PCB怎么做的,不规则的形状,然后又要保证对称之类的

网友:
= =果然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Q(2014-05-01):
哈哈 我也在做毕业设计 四轴飞行器 我是STM32F103ZET6+MPU6050 暂时还没加HMC5BB3L 是正在进行时 看到你的能飞的那么好 好羡慕 我的距离能飞起来 还好远好远。。。现在刚把传感器数据转换为pitch roll 着手PID 有些迷茫 你的电调是用的什么的 是I2C还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哈哈 我也在做毕业设计 四轴飞行器 我是STM32F103ZET6+MPU6050 暂时还没加HMC5BB3L 是正在进行时 看到你的 ...

PWM,直接买的商品电调都是用PWM的。IIC的都是别人自己DIY的,很少,也很贵,也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直接买的商品电调都是用PWM的。IIC的都是别人自己DIY的,很少,也很贵,也没必要 ...

恩  网上基本没有卖IIC电调的 大都是论坛上 DIY的IIC电调 我现在用的是德国MK的电调 上面有PWM  也有IIC  我准备用这个的IIC  现在可以完成向电调发一个0--255的数 改变占空比 改变转速的功能

网友R:
楼主650的机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650的机架多少钱?

100多,具体忘了

网友:
楼主套件在哪买的?

网友:
有时间 也做一个。嘎噶

网友:
楼主,您好,方便加我一下QQ吗。。我有一些问题需要请教你啊。。QQ:835263051,非常感谢

网友S:
如您能回复,感激不尽: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资料,同时也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1. 你的Get_NowTime()里用now除以2000000,这个2000000是怎么来的?
2. 经过融合得到的Q_ANGLE在模块静止状态下会变化吗或者说有读数吗?
你可能会觉得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话希望能和你有进一步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您能回复,感激不尽: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资料,同时也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1. 你的Get_NowTime()里用 ...

1:应该是单位换算,2代表应该是二分之一;时间久了具体怎么生效忘记了,但应该是这个意思
2:静止状态下,不开电机数据应该是不抖动的,就算有也是缓慢微小的波动

网友S:
引用 楼主:
1:应该是单位换算,2代表应该是二分之一;时间久了具体怎么生效忘记了,但应该是这个意思
2:静止状态下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问题1不细究了,可能1/2也和halfT有关吧。

关于问题2,我个人觉得理想状态下,模块静止时(没有电机)Q_ANGLE应该是不变的,但是现在我的数据有波动。
波动很小,每1~2秒Pitch和Roll会有0.01的变化,时增时减;Yaw很稳,几乎不变。

请问这种情况我是否可以进行PID调试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应该是单位换算,2代表应该是二分之一;时间久了具体怎么生效忘记了,但应该是这个意思
2:静止状态下 ...

静止状态下,我的

陀螺仪数据(量程+-2000deg)低通滤波后基本稳定在0;
加速度数据(量程+-8g)求平均值滤波 ax=130左右,ay=-40左右,az=4100左右。(除以手册上的4096还算准确)

我用的茶不思的imu处理数据,得到Q_ANGLE。
上电后Q_ANGLE.X,Q_ANGLE.Y前十秒变化较快,然后变化速度变慢,最后在某个数据周围缓慢波动。
而Q_ANGLE.Z没有使用四元数转欧拉角,很稳定。

以上这些现象都是模块静止状态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问题1不细究了,可能1/2也和halfT有关吧。

0.01可以了,能不能调试还要看开电机后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0.01可以了,能不能调试还要看开电机后的状态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T: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师的摇篮

楼主:
引用 网友T: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师的摇篮

湖北工业大学拿的出手的还是艺设,才华与美貌并重

网友T:
学长  ,你是大几的呀?我是大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学长  ,你是大几的呀?我是大一的

已经毕业滚蛋了

网友:
学长   我们出来好找工作吗?工资应届生一般多少呀

网友:
楼猪很厉害啊

网友(2014-06-09):
问下楼主,你的四轴应该是十字的吧,但是我看你下面那个支架是按照X型对称的,这样调试PID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不平衡的问题啊?我们的电池现在摆放的位置和你支架差不多,老往一个方向飞,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重心不稳

网友:
两个月就做好了,看来功底不错。

网友(2014-12-20):
玩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5-05-21):
还有朋友在做这个,可以给我点指导吗?

网友(2015-08-06):
脚架下面那个X型架是自己焊上去的吗,还是怎么固定,这样防震效果会不会不太好

网友:
有视频,有代码,我来看看

网友(2015-10-20):
楼主是学长,求带啊

网友(2016-01-20):
引用 楼主:
做这个的都是大四的了,个人认为是不是什么组织的不重要,小卒大卒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多与人交流,身边的 ...

我去 湖北工业大学校友

网友(2016-12-09):
大神,能给一个扣扣号吗?我的扣扣1915464618,真的需要你的帮忙,调PID参数市出现问题了

网友:
楼主,帮帮我,急救,我的扣扣191546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