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TFT液晶屏?尺寸:10.1寸,信号:RGB数字,厂家不限

楼主(2013-06-20):
由于之前是用4.3寸,7寸的RGB数字屏,现在想做10.1寸的,为了驱动和接口通用,找了下市场上的10.1寸RGB数字屏,发现现在很少生产RGB数字屏了
都是LVDS屏的居多,但是主芯片驱动TFT的是RGB的信号,现在换方案也来不及了,所以求推荐商家有无10.1的RGB数字屏。
如果pin数是50pin的就最好,都不用做转接板了。

网友A:
就算是ttL的,接口也都是41扣的。所以别想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ttL的,接口也都是41扣的。所以别想太好了

40pin的那种,99%就是LVDS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pin的那种,99%就是LVDS的了

加个芯片做信号转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芯片做信号转换就行了

这个是最没办法的办法了
由于这个是演示板,演示完就过去的
所以想找一下市场上的RGB屏,最好能直接用的

网友(2015-08-29):
做个TTL转LVDS转接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