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ST89E52RD仿真监控程序

楼主(2013-06-20):
请哪位高手赐我SST89E52RD仿真监控程序,没有仿真监控程序,这毛毛虫是个废物,郁闷啊!先谢了,愿好人好报,永远开心!

网友:
这 SST 貌似从未发表过 SST89E52RD 的仿真监控程序,但内存大一点的到是有,SST89E 54/58/516 RD2 的才行,我将这些 Soft-ICE 说明等文件列于下方,请各位自行取用吧!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我的就是SST89E52RD这IC,是在网上买,可是里面什么程序都也没有,那卖IC的人说他也没有,也不知道写,所以这IC就是个死家伙,我试试你的程序,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我的就是SST89E52RD这IC,是在网上买,可是里面什么程序都也没有,那卖IC的人说他也没有,也 ...

您这 SST89E52RD 的 Flash 貌似过小了点,估计没办法做它的仿真监控程序的...

楼主:
SST89E52RD2是8K+8K FLASH,1K RAM,不够空间吗?如果没有写入监控程序,那做普通的MCU可以吗,用什么在线编程软件呢才可以在线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ST89E52RD2是8K+8K FLASH,1K RAM,不够空间吗?如果没有写入监控程序,那做普通的MCU可以吗,用什么在线编 ...

若是空间够的话那为何 SST 不做这 52 的仿真呢? 您其他的问题这我就不知该如何答覆您了,您可以期待坛内的神人出现再请教他们,另回复别人的话请点选"回复"不然别人不知道您有回复别人...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要仿真就用【SST 89 E 516 RD】才行~~~~~~~~~~~~

我手上有2片,除了串口等不可用(因仿真需要用到),绝大多数程序或功能均可用Keil仿真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空间够的话那为何 SST 不做这 52 的仿真呢? 您其他的问题这我就不知该如何答覆您了,您可以期待坛内的 ...

哦,谢谢大侠的提醒,不好意思,没有点回复按钮,我仔细看了一下我那IC,原来是SST89E58RD,DIP40封装,请问你有没有这款IC的程序下载软件,现在有了你的程序,却无法把程序烧进去。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你的仿真监控程序烧进去,谢谢了!祝你天天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要仿真就用【SST 89 E 516 RD】才行~~~~~~~~~~~~

我手上有2片,除了串口等不可用(因仿真需 ...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原来我的IC是SST89E58RD,现在不知道怎么把仿真监控程序烧进去,请问你有这方面的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大侠的提醒,不好意思,没有点回复按钮,我仔细看了一下我那IC,原来是SST89E58RD,DIP40封装,请 ...

我一般都是用烧录器来烧的,我不清楚这 SST 是否支持 ISP 的方式烧录,抱歉了 ...

编辑原因: 请参考这里 -> SST没有编程器怎么烧写监控程序进去? 的第 15 楼所提供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原来我的IC是SST89E58RD,现在不知道怎么把仿真监控程序烧进去,请问你有这方面的软 ...

ISP 方式即可;官网有下载软件,你可以试试。

但我不敢说你的89E52RD是否可以用。

另外,网上貌似有烧录仿真芯片的教程,你搜一下看看。实在不行,就TB一块带监控程序的芯片吧。价格也不贵,20多吧。不知现在涨价没!

最后发一张我的SST89E516RD仿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烧录器来烧的,我不清楚这 SST 是否支持 ISP 的方式烧录,抱歉了 ...

编辑原因:  ...

我自己做了个伟納的编程器,可是只能烧AT系列的芯片,干不了SST系列的,晕啊,下载了一个SST系列的软件,可是没有58版本以上的选项,还是下载不了程序,真是被气了,我想你们这些高手应该有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 方式即可;官网有下载软件,你可以试试。

但我不敢说你的89E52RD是否可以用。

在SST公司网站上下载了一个软件,可是没有SST89E58RD,和SST89E516RD选项,只有SST89E52RD和SST89E54RD的选项,不能进行我这SST89E58RD的下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个伟納的编程器,可是只能烧AT系列的芯片,干不了SST系列的,晕啊,下载了一个SST系列的软件, ...

有呀! 我之前不是说了,我都是使用烧录器来将程序载入的,我们都是用 Advantech 的 LabTool-48 UXP 的烧录器,公司好几台,家里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ST公司网站上下载了一个软件,可是没有SST89E58RD,和SST89E516RD选项,只有SST89E52RD和SST89E54RD的 ...

看看,让我说中了吧?!

换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呀! 我之前不是说了,我都是使用烧录器来将程序载入的,我们都是用 Advantech 的 LabTool-48 UXP 的烧录 ...

大侠:你好!谢谢你的提示,我从朋友那借来了烧录器,搞定了,哎,这玩意儿折磨了我好久了,看来你们真有先见之明,请教你们来得快一点。再次说声谢谢!另外我被红外线实验也难住了,要做到长按按键才执行某个功能怎么样写,没有定义的按键按了不要有反应,也就是怎样屏蔽那些没有用的按键,请问大侠有没有高招?给个例子给我参考一下好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谢谢你的提示,我从朋友那借来了烧录器,搞定了,哎,这玩意儿折磨了我好久了,看来你们真有 ...

1. 我不是什么大侠,我只是小虾米!

2. 请您在这网页上方的搜索内填入 "长按键" 并按下搜索看看有没有您要的资料.

3.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动脑及动手去试,唯有如此您才能学到您要学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不是什么大侠,我只是小虾米!

2. 请您在这网页上方的搜索内填入 "长按键" 并按下搜索看看有没有您要 ...

谢谢了!那我只好自己慢慢来了。到时实在是搞不定再请教你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我只好自己慢慢来了。到时实在是搞不定再请教你了。谢谢!

关于长按键的问题您可以另发帖询问,相信会有许多大神会帮您解答的,而仿真器的部份我推荐您找这帖-> SST89E516RD使用的仿真程序。绝非公版! 的楼主跟帖提问,他才是这 C51 仿真器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长按键的问题您可以另发帖询问,相信会有许多大神会帮您解答的,而仿真器的部份我推荐您找这帖-> SST89 ...

请问你有没有和泰单片机烧录器方面的资料或者原理图,现在急需和泰单片机烧录器,如果有原理图就自己做一个,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没有和泰单片机烧录器方面的资料或者原理图,现在急需和泰单片机烧录器,如果有原理图就自己做一 ...

和泰单片机?? 哈哈!~ 搞这个单片机做啥呀?! 他们的单片机是很便宜是没错! 不过学些较主流的单片机取其资源等都会比较方便容易些吧?!

不过说真的,这个单片机我也只有听过,连看都没有看过它的真面目,更别说我有它的什么资料或原理图啥什么的了,这真是很抱歉了!

喔...对了! 我不是什么大神啦!!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泰单片机?? 哈哈!~ 搞这个单片机做啥呀?! 他们的单片机是很便宜是没错! 不过学些较主流的单片机取其资 ...

不要那么谦虚吧,那请问现在要学些什么单片机比较好,以你多年工作经验来讲,应该学什么单片机才跟得上时代。介绍介绍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要那么谦虚吧,那请问现在要学些什么单片机比较好,以你多年工作经验来讲,应该学什么单片机才跟得上时 ...

现在学习比较迷茫,要是能得到高人的指点,那就少走许多弯路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那么谦虚吧,那请问现在要学些什么单片机比较好,以你多年工作经验来讲,应该学什么单片机才跟得上时 ...

依我个人的浅见,这 51 的东西已经快过时了,虽然目前用量仍大,但相信总是有一天会被其他单片机给取代的,当然这 51 也有着老一辈工程师的情结在内,就此不讨论这个!

就目前来看,以单片机的话就 Cortex-M0,M3 及 M4 是比较符合当前市场的需求,建议您不妨在坛内多看多了解这类的单片机,同样是要学,与其不如学个较主流的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个人的浅见,这 51 的东西已经快过时了,虽然目前用量仍大,但相信总是有一天会被其他单片机给取代的,当 ...

谢谢你的指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想必你现在肯定是在用这系列的MCU吧,这是什么单片机啊?他的内核结构和操作编译器与C51的同不同啊,如果相差太大那又是难上加难,什么资料都没有,起码得有些基础资料和个烧录器,我在网上找找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分享一点给我那就好了,人生难得遇贵人,如果能得到你的一些支持和帮助,那我真是时来运转了。我是好渴望能有位好老师,睡觉也在笑,呵呵! 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想必你现在肯定是在用这系列的MCU吧,这是什么单片机啊?他的内核结构和 ...

不然我看楼主还是学 51 好了,依您如此回我,我也只能这样的回复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我看楼主还是学 51 好了,依您如此回我,我也只能这样的回复您了...  ...

不要那么谦虚啊,你说得很对,我也认为学51赶不上时代了,所以想改改方向,既然你不乐意我那样说,那我就不说了,我只是在想你应该是位高手,能得到你的指点,胜我走千万条弯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你能为我回复那么多信息,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那么谦虚啊,你说得很对,我也认为学51赶不上时代了,所以想改改方向,既然你不乐意我那样说,那我就 ...

我只讲一句话肯定会让您受用的,就是您必须熟悉及使用这坛内网页上方的搜索功能. 如您会利用的话,估计成功就在不远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讲一句话肯定会让您受用的,就是您必须熟悉及使用这坛内网页上方的搜索功能. 如您会利用的话,估计成功 ...

谢谢你的指点,我得努力去搜啊,是能搜到好多东西,可是还是有好多不能理解,51搞不定,RAM更难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帮助。

网友B:
都给你说过了,你这个IC是做不了仿真芯片的。传一个仿真器使用手册给你和大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得努力去搜啊,是能搜到好多东西,可是还是有好多不能理解,51搞不定,RAM更难了,谢谢 ...

不客气,成功是需要努力的,也祝您在学习上都能顺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成功是需要努力的,也祝您在学习上都能顺心了...

谢谢你!愿你天天都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给你说过了,你这个IC是做不了仿真芯片的。传一个仿真器使用手册给你和大家吧

谢谢大侠的资料,我得好好看看,请问大侠有没有时钟带闹钟功能的实例啊。

楼主(2013-08-27):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烧录器来烧的,我不清楚这 SST 是否支持 ISP 的方式烧录,抱歉了 ...

编辑原因:  ...

大师傅:你好!打扰一下,请问学ARM,好几个系统版,学哪个系统会好学点,有Linux,VxWorks,Windows CE,Android,到底哪个好学点,你是过来人,请指点一下吧,我买了个ARM11的板子(Tiny6410),太多东西了,看着都傻眼了,不知道从哪下手,请你帮我指点指点,我该怎样开始学,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傅:你好!打扰一下,请问学ARM,好几个系统版,学哪个系统会好学点,有Linux,VxWorks,Windows CE,An ...

您既然已经买了个 Tiny6410 的板子,那就好好的学 ARM 吧! 其实无论是 8051 的单片机或 ARM 其程序估计都与 C 语言有关,您应该好好的学学 C 语言才是.

另,因您已买了这 Tiny6410 的板子,日后若有问题可至 ARM 的版块发帖询问,别在这 51单片机的的版块再提问 ARM 的问题,这样坛内神人都无法帮您解决问题,请您切记,谢谢您的配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既然已经买了个 Tiny6410 的板子,那就好好的学 ARM 吧! 其实无论是 8051 的单片机或 ARM 其程序估计都 ...

谢谢你的提示,看到那么多的系统,又那么复杂,真的傻眼了,不知道学哪个系统才比较实用,ARM这座高山看来不是那么好爬的。你是怎么学过来的啊?肯定很难吧?

网友C:
玩51想用仿真的话,换中颖的,芯片支持JTAG仿真,JET51仿真器价格也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看到那么多的系统,又那么复杂,真的傻眼了,不知道学哪个系统才比较实用,ARM这座高山看 ...

其实将 C 语言学好对于啥芯片都是差不多的,要学 ARM 就请您至 ARM 版块发帖提问吧! 我再次的强烈建议您去那提问!!

还有 ... 我不是什么大师傅啦! 我是杂工一枚,也是来这坛内学习的,您去 ARM 版块发帖提问,肯定会有大神帮您解惑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玩51想用仿真的话,换中颖的,芯片支持JTAG仿真,JET51仿真器价格也不高。

不知道 wmm20031015 兄所指的 JET51 仿真器是否就是那 MEGAWIN 所出的 MPC TH065+ 仿真器? 这套仿真器我上个月才买了一套来玩,确实不错用,但只能模拟 1T 的 8051,许多旧的机器就仿真不了,真是有一好没两好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wmm20031015 兄所指的 JET51 仿真器是否就是那 MEGAWIN 所出的 MPC TH065+ 仿真器? 这套仿真器我 ...

不是笙泉的,是上海中颖,网址:
http://www.sinowealth.com/zh/index.asp

现在出的新的基本都是1T的产品,原来AT的12T不少产品停产了,AT新出的51也有仿真接口了,但还没见过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笙泉的,是上海中颖,网址:
http://www.sinowealth.com/zh/index.asp

喔! 中颖这个还真是没用过不清楚呢! 我找来测试的仿真器基本上要在x宝有卖,我才能购买来测试的!

无论如何都谢谢 wmm20031015 兄所提供的资讯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将 C 语言学好对于啥芯片都是差不多的,要学 ARM 就请您至 ARM 版块发帖提问吧! 我再次的强烈建议您去 ...

不要那么谦虚嘛,我会按照你的提议会去ARM板块看看,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那么谦虚嘛,我会按照你的提议会去ARM板块看看,谢谢你的指点。

好的,客气了,先祝您学习顺利愉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