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SOPC系统时,添加RAM类型On-Chip Memory时,出错,请求指点

楼主(2013-06-20):
使用的开发板:DE2,(FPGA为:EP2C35F672C6N)
按照 《FPGA与SOPC设计教程-DE2实践》 108页的    SOPC系统设计实例  做的;

在添加片上存储器时,按照书上说的,内存设为  40K字节,就报错了:

错误提示:

书上的截图:

按照书上讲的,RAM设置为40K字节 后,就报上面图示的错了

这里为什么 不能设为40K字节,

网友:
这错误提示意思好像是地址不对吧,换个地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