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蓝牙模块,为啥我只能单向通信,怎么配置呢?

楼主(2013-06-21):
下了个手机蓝牙调试助手,现在只能手机到模块,模块到手机不行

网友:
你会用不?

网友(2013-07-21):
好像有从机主机之分的吧?

网友A:
测试自收自发,如不能通过,则有可能RXD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自收自发,如不能通过,则有可能RXD损坏

知道什么原因了   安卓端的那个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