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碰到过STM32F407VE 程序丢失的问题吗?

楼主(2013-06-21):
运行好好的,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重新下载程序有OK,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正在玩STM32F407,目前还没遇到过程序丢失问题。

网友A:
查查看,是否复位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 ,是一直丢失还是偶尔丢失呢?

网友:
我的STM32F407IG程序丢失过,台湾产的。

网友(2013-08-09):
程序超过了地址 ,是不是有串口写数据进去

网友(2016-02-15):
我也遇到同类问题,正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BOOT引脚没设置好

网友B:
内存机制有问题  之前我也碰到这个情况   楼主重点查内存配置

网友:
是BOOT引脚的问题吧。

网友(2016-06-28):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量产产品里有这个芯片,没遇到过

网友:
查到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F429 有碰到过一次,  一直都好好工作的,突然有一天 固件丢失了,重新下载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还是F429 DISCOVERY的官方板

网友(2019-01-15):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看,是否复位的问题

复位会导致程序部分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机制有问题  之前我也碰到这个情况   楼主重点查内存配置

您说的内存配置是指什么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里面有boot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