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的ADC是否每次只能进行一个通道的采样?

楼主(2013-06-21):
我同时Enable两个通道, 第二个打开的通道好像读不到有效数据

网友(2013-08-01):
Burst 模式被你吃了········

网友(2013-12-06):
BURST模式可以不开中断吗
哪位有BURST模式下多通道的例子啊

网友:
BURST 我也调不通。
就直接使用中断方式
void adcInit (void)
{
    uint32_t ulTemp;

    LPC_SC->PCONP  |= 1 << 12;                                                            /* 打开ADC的功率控制位          */
    LPC_PINCON->PINSEL1 &=~((0x03 << 14) | (0x03 << 16) |(0x03 << 18) |(0x03 << 20));
    LPC_PINCON->PINSEL1 |= (0x01 << 14) | (0x01 << 16) |(0x01 << 18) |(0x01 << 20);         /* P0 23 24 25 26                     */
    ulTemp = (25000000 / (1000000))-1;
    ulTemp = 0                                                                  /* 选择AD0.0 1,2,3为AD输入引脚        */
           |( ulTemp << 8)                                                               /* 转换时钟为13MHz              */
           |(0 << 16)                                                                           /* BURST=0,不使用Burst模式        */
           |(0 << 17)
           |(1 << 21)                                                                           /* PDN = 1,正常工作模式        */
           |(0 << 24)                                                                    /* START=0,在Burst模式下,      */
           |(0 << 25)                                                /* 起始位(bit24~26)必须为0   */
           |(0 << 26);

           LPC_ADC->ADCR = ulTemp;
          LPC_ADC->ADINTEN = 1<<8;                                                                          /* 通道0,1,2,3中断使能                */
          NVIC_EnableIRQ(ADC_IRQn);
         NVIC_SetPriority(ADC_IRQn, 8);
        LPC_ADC->ADCR |= 1 << 24;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u32 value=0;

        value = LPC_ADC->ADDR0;                                          /* 读取通道0的值                */
        value = (value >> 4) & 0xfff;
        ulADCbuf[0] = (value*3300)/4096;

        value = LPC_ADC->ADDR1;                                          /* 读取通道1的值                */
        value = (value >> 4) & 0xfff;
        ulADCbuf[1] = (value*3300)/4096;

        value = LPC_ADC->ADDR2;                                          /* 读取通道2的值                */
        value = (value >> 4) & 0xfff;
        ulADCbuf[2] = (value*3300)/4096;

        value = LPC_ADC->ADDR3;                                          /* 读取通道3的值                */
        value = (value >> 4) & 0xfff;
        ulADCbuf[3] = (value*3300)/4096;

        if(Adc_Chanel<4)
        {
                LPC_ADC->ADCR &=~((1 << 0)|(1 << 1)|(1 << 2)|(1 << 3));
                LPC_ADC->ADCR |=1<<Adc_Chanel;
                Adc_Chanel++;
        }
        else
        {
                Adc_Chanel=0;
        }

}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哪位有BURST模式下多通道的例子啊

我现在使用BURST模式采集三个通道,没有使用中断,就是隔一段时间读一次各通道的转换值,但是有时上电后AD却不转换,何故啊

网友(2014-02-08):
我用的ADC+DMA 8各通道BURST 模式工作的,每个通道才256个点 然后做FFT变换

网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程序工作正常  1通道采样很好,但是2、3、4、5、6通道不是会有4095 这个值误差,正在解决中!向高手请教哦~

网友(2014-04-15):
没有跳过,同样期待

网友(2015-09-08):
同求,LPC17xx,ADC+DMA 8通道BURST 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