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 c51中BL51和LX51链接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21):
在使用函数指针时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经查资料了解到:

因为使用函数指针作为函数的参数,导致了链接时,链接树出错,必须显式的声明出调用关系,也就是在BL51 Misc 窗口设置调用关系,由此我想进一步了解BL51和LX51的区别是什么,查看了keil帮助文件和KEIL CX51用户手册 也没有看懂,求大侠告知,这两个链接器的区别,到底有何不同。

先谢谢了。

网友A:
KEIL C51中,用函数指针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是你对KEIL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C51中,用函数指针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是你对KEIL不了解。。

恩  请大神给我说说,或者提供点资料以解决我的疑惑,BL51和LX51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 C51中,用函数指针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是你对KEIL不了解。。

老实说,比较看不惯2L这种人
不帮人解答问题就算了,回个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似的,真厉害就帮忙解答一下撒
实在是懒得打字,至少给个线索,比如“你去搜xxx就知道了”,让新手可以根据这线索自己上百度搜也好
不是针对2L说的,以前在坛子里遇到过不少这种“高手”的回帖,一来就是看来你不懂XXX之类的,有感而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比较看不惯2L这种人
不帮人解答问题就算了,回个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多 ...

的确是懒。。

不过,LZ其实已经找到原因了,再重复说明,只是浪费时间了吧。。

KEIL对51做了优化,如果没有声明正确的调用关系,函数的局部变量可能被复盖,所以用函数指针要非常小心。

对于做KEIL 51的开发人员来说,了解这些就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碰到问题提示一下就行了,不用,也没有义务去手把手教吧?谁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懒。。

不过,LZ其实已经找到原因了,再重复说明,只是浪费时间了吧。。

能给个提示也挺好的
之前在坛子里看过一个很反感的回帖,然后这次看到2L的就有点有感而发了- -不是针对你,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