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能外接有源晶体100M?

楼主(2013-06-21):
    最近做一项目,需求高进度计数器,其他无要求,我以前用EMP240一般外接有源晶振50M,不知道提高到100M是否工作?

网友A:
可以的,MAXII系列最高时钟可以到3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MAXII系列最高时钟可以到300MHz

看手册fcnt 304M,这是内部时钟,还有我看到一些帖子说80M就是极限,不知道能不能接100M有源晶振???不然就非要换FPGA了。

网友:
可以,用过125MHz的,但是一定要用专用时钟输入管脚GCLK[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