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eCRT中'\n’怎么设置才能回车换行

楼主(2013-06-21):
SecureCRT中'\n’怎么设置才能回车换行? 串口发给SecureCRT是'\n‘,怎样才能显示成回车换行,不想修改代码。

网友:
这个不换行吗,不清楚啊。我的默认就是换行的

楼主:
SecureCRT中'\n’是换行的,但是光标没有到下一行的开始。这个样子的:
01 02 03 04 05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e fe fe fe 68

网友(2013-08-20):
但是linux下输出、n 。到终端却是回车加换行

网友(2013-10-12):
引用 楼主:
SecureCRT中'\n’是换行的,但是光标没有到下一行的开始。这个样子的:
01 02 03 04 05 06 00 00 00

加上'\r'回车后才能在换行后回到开头吧……

网友A:
配置里面可以设置自动将\r变成\r\n,但是好像不支持将\n变成\r\n

在"Session Options/Terminal/Emulation/Advanced"里面的other选项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里面可以设置自动将\r变成\r\n,但是好像不支持将\n变成\r\n

在"Session Options/Terminal/Emulation/ ...

具体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设置啊

不是告诉了你选项的位置了么,勾上那个自动将回车转换成回车换行的选项就行了,但是只能是把\r变成\r\n,没法实现\n变成\r\n

网友:
Putty好像可以支持

网友(2015-07-07):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9-07-03):
选中新行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