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软件:粉碎硬盘未用空间的文件痕迹,防止被恢复

楼主(2013-06-21):
描述:

   比如有一部电脑,之前硬盘有各种数据。将数据删除后,利用恢复软件,是有可能将这些数据恢复的。

   一个比较笨的处理方法,是向硬盘COPY入无用的文件覆盖整个硬盘,然后再删除,这样之前的旧数据才不可能被恢复。但这样做需要的时间较长。

   有没有小软件,可以快速处理的?

   将软件也一并上传上来,方便大家以后共享。谢谢。

网友A:
PGP,你值得拥有。
PGP desktop 既能加密,也能粉碎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P,你值得拥有。

能上传上来吗?

楼主:
这里有一个软件,不知是否可用,一会测试:

  操作系统在删除件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只是在文件名上做了个删除的记号,虽然在操作系统中看不到,但实际上利用数据恢复软件可轻松的将删除的文件找回。

  本工具就是为彻底删除文件使恢复软件无法找回文件而开发的。

  其中粉碎文件功能,能粉碎具体的某一文件。

  磁盘空间清理功能,能对磁盘进行彻底清理,这样原来删除的文件就会被清理干净,恢复软件将束手无策!

  和一般磁盘清理软件相比,本软件的优点一是完全免费,二是一次可以对所有磁盘进行清理,清理完成后可以自动关机。

  此工具原本是我为了在PE环境下方便处理文件而开发的,后来朋友索取,为方便大家使用,将其提取出来,所以软件界面上还有一些PE的功能选项,使用时不必理会。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104952.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上传上来吗?

在公司不方便弄这事。
找了个地址,谁方便的话弄下来传网站吧: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guiyanmath/3672656

网友B:
低格,应该啥都没有了吧。

网友:
软件的原理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吧,写入随机数据覆盖原空间,要想效果好需要重复写入多次,估计速度也不会比手动存文件进去快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格,应该啥都没有了吧。

低格先不说是否有效,单就时间与复制大文件差不了多少时间,还有低格对硬盘有损伤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个软件,不知是否可用,一会测试:

  操作系统在删除件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只是在文件名上做了 ...

后记:试用了一下,果然可行。 整个硬盘的清理速度也不算慢,80G硬盘(有70G空间需要清理),估计1小时就能完成。

将这个软件也上传上来,方便其它网友:

网友C:
PGP 才是王道, 建议用10.0.2版的。
PGP一直是文件保密和毁灭的王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PGP 才是王道, 建议用10.0.2版的。
PGP一直是文件保密和毁灭的王者。

能上传上来吗?

我在华军网上搜索到的PGP只是做文件加密的。

网友:
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cipher.exe,但是好像速度很慢。

在命令行窗口中,键入: cipher /w:盘符:/目录

网友:
烤文件估计还不够彻底……
编个小工具:
1-在硬盘上创建一个full.bin的文件,写1,写到满;
2-删除上述文件,创建一个zero.bin文件,写0,写到慢;
3-反复几次……

网友:
先用deltree,再用cipher

windows 2000以上版本都内置了一个这样的工具——cipher.exe。cipher使用方法很简单,在命令行窗口中,键入: cipher /w:盘符:/目录
其中,目录是可选的,用于卷挂接点。一般情况下,只写磁盘盘符就行了。比如清除e盘,就用“cipher /w:e”。
命令开始运行后,会依次用0x00、 0xff和随意数字覆盖该分区中的全部空闲空间,能够消除任何已删除文件的痕迹。 此命令适用于ntfs格式的磁盘。cipher命令存在于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2003和vista。

cipher /w:盘符:/目录 对fat32格式磁盘管不管用,要自己去试一下

网友:
这个得收藏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记:试用了一下,果然可行。 整个硬盘的清理速度也不算慢,80G硬盘(有70G空间需要清理),估计1小时就 ...

拷70G的文件再删除可能很快就完成,功效是一样的。

网友:
mark!不错的工具,备用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D:
我也一直在用硬盘加密。。。PGP是收费的,还不如用开源版TrueCrypt ,也是世界级的加密技术,只要放到加密区的东西,鬼也没办法。。。

网友:
一直用开源的eraser

网友:
有一个软件 叫  无影无踪

杀毒软件会误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在用硬盘加密。。。PGP是收费的,还不如用开源版TrueCrypt ,也是世界级的加密技术,只要放到加密 ...

你搞错了,我这个帖子不是要加密,而是要将已经删除的文件再粉碎一次,防止以后被人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上传上来吗?

我在华军网上搜索到的PGP只是做文件加密的。

PGP 10.0.2 最终中文纪念版
这个版本并没有后门,大家可以用HIPS检测,可以放心使用。
主要更新说明:
1、重新设计的界面。完全支持windows 7。
2、支持新智能卡:Axalto Cyberflex Access 32K V2 智能卡 Giesecke and Devrient Expert 3.2 个人身份验证卡 Oberthur ID-One Cosmo V5.2D 个人身份验证卡 SafeNet iKey 2032 USB令牌 T-Systems Telesec NetKey 3.0 和TCOS 3.0 IEI卡
3、改进:PGP Universal服务器连接改进VPN连接或以其他方式连接的操作
4、改进: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兼容性和PGP Desktop稳定性。
5、改进:支持windows 7/Vista的32/64位版本当前窗口和剪贴板加密解密。
6、改进:现在支持4096位Diffie - Hellman密钥。
7、改进:PGP WDE支持本地口令恢复,而不再需要联系管理员。
8、改进:PGP WDE增强多用户。
9、改进:扩展ASCII字符支持。现在可以用来创建PGP WDE用户。
10、改进:PGP BootGuard 可正确显示汉字。
11、新增:Lotus Notes增加本地加密
12、增强的服务器密钥方式 (SKM)密钥。
13、新增:环境变量指定您密钥环的位置。
14、新增:密钥用法标示指定密钥用途。
15、新增:PGP阅读器查看IMAP/POP所收取的加密邮件。
16、新增:*.pk7b证书扩展名。
16、新增:创建可移动加密介质(USB/CD/DVD)产品:PGP Portable,
曾经独立的该产品已包含在其中,但使用时需要另购许可证。
17、大量BUG修正和优化改进的功能。
18、修正大量翻译错漏,并为最后一个PGP公司独立研发的产品纪念。

内附河鞋。注意:10.0.2之后,不再是PGP独立版,而是卖给塞门版。

网友C:
PGP + eToken + 数学证书,这是我目前的文档保密方案。

粉碎文件看这里。

网友:
win下面就是索引和文件实体两部分,删除只是删除索引,所以可以在扫描全硬盘之后读取到文件实体,然后根据文件头识别文件。

楼上村长的PGP确实是最常用的。

网友:
CCleaner 有擦除驱动器剩余空间的功能

网友:
好东西,赶紧下载收藏。
多谢各位。

网友:
村长的软件赶紧收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PGP + eToken + 数学证书,这是我目前的文档保密方案。

粉碎文件看这里。

谢谢村长。果然是好软件。

网友E:
冠希科技有一个软件,叫 DM,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冠希科技有一个软件,叫 DM,低格。

这公司的名字真是。。。。

网友:
感觉低格比较好。

网友:
好东西,需要大力支持!

网友F:
据说1 磁盘有记忆效应,彻底的擦除方式是。。。全盘写1,再写0,再写1,再写0.。。反复几次。
据说2 英国有技术可以将擦1/0一次的完全恢复。。。然后概率随擦写次数下降
跟删除文件索引比,完全两种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1 磁盘有记忆效应,彻底的擦除方式是。。。全盘写1,再写0,再写1,再写0.。。反复几次。
据说 ...

这个只是传说,实际上不存在这种技术的。

不信你打电话给所有的数据恢复公司,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这种技术。

网友:
都以下载,谢谢村长和yuqilala分享

楼主:
试用了村长的PGP,发现速度很慢。

我上面找的软件10楼只需要半小时完成的工作, PGP起码要5小时,并且要一个一个硬盘的人工操作,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1 磁盘有记忆效应,彻底的擦除方式是。。。全盘写1,再写0,再写1,再写0.。。反复几次。
据说 ...

一个文件只要1个BIT恢复不出来,这个文件还能用。

网友(2013-09-11):
MARK,最近正在找这样的软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