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lpc1114能否共用一个SWD下载口?

楼主(2013-06-21):
如题,这样J-LINK能否区分发现?
MDK能否顺利调试下载?

我这个板上有4个LPC1114协同工作,总不能留4个下载口吧?

求搞过的指点,

网友:
程序都一样?

网友:
电源可以共用

网友:
4个IC都放了,还在乎4个下载口?

网友:
怕占空间?  用这个

网友:
不知道菊花链是否适用于arm

网友A:
jtag可以串联,jlink说明书里面有,但是swd不能串联,只能一对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可以串联,jlink说明书里面有,但是swd不能串联,只能一对一。

哦,谢谢,我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行,我找找手册

网友:
一个JTAG口可以串接8个ARM单片机,最靠近TDO的那个是Device0,依次是Device1~7,在UM08001的5.3章节有详细描述和相关软件设置。

网友A:
上个帖子发完突然想起来新塘的M0没有JTAG只有SWD,蛋疼帮楼猪翻了下LPC1114的datasheet结果也是只有SWD,楼猪还是老老实实用4个SWD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帖子发完突然想起来新塘的M0没有JTAG只有SWD,蛋疼帮楼猪翻了下LPC1114的datasheet结果也是只有SWD,楼 ...

是的,LPC1114只有SWD方式,我換成M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