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在WinAVR中,如何讲数组定义在EEPROM指定地址中

楼主(2013-06-21):
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将数组定义在EEPROM、Flash、SRAM当中,就如同C51的_at_指令一样。

网友A:
看编译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编译器手册。

您能直接说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直接说下么?

定义一个变量到eeprom中是这样的 :
unsigned char val1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数组应该是:
unsigned char arr[10]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手头上没winavr,在书上找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变量到eeprom中是这样的 :
unsigned char val1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嗯,我也是这样定义的,这样定义是在eeprom首地址开始分配的,我是想请教一下,如何在指定地址定义数组呢?

网友:
不过这种方法地址是编译器分配的,也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有一种比较笨的方法就是把数组元素当变量,写入(读出)指定的EEPROM地址,不过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A:
好像最开始说那样可以进行段再定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eep_buffer[3]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1,2,3};
在连接选项中可指定段的开始地址,如下的选项将.noinit 段指定位到RAM 存储器
0X2000 地址处。
avr-gcc ... -Wl,--section-start=.noinit=0x802000

这本书很不错,希望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最开始说那样可以进行段再定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eep_buffer[3]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 ...

谢谢您,开始看了是讲gcc编译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最开始说那样可以进行段再定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eep_buffer[3]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 ...

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eeprom是一个独立的段定义在0x810000中,我的意思是把数组定义在这段的指定地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最开始说那样可以进行段再定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eep_buffer[3]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 ...

哦,我明白了,可以指定.eeprom的开始地址。我试试看,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了,可以指定.eeprom的开始地址。我试试看,嘿嘿

应该是那样的,我没平台试,你也还是学生吧,你大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那样的,我没平台试,你也还是学生吧,你大几了?

不是,我已经工作了,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已经工作了,你呢?

还有几天领证,做了半年多实习生了....... 命苦呀!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eeprom.h中的函数操作的,什么eeprom_read_byte,eeprom_write_byte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eeprom.h中的函数操作的,什么eeprom_read_byte,eeprom_write_byte之类的 ...

嗯,我是在做一道练习题里面要用到eeprom_read_block,eeprom_write_block读写地址从0x0001开始的数据,应该是我思路不对。

我的想法是先把数组储存在0x0001的地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那样的,我没平台试,你也还是学生吧,你大几了?

我在eclipse当中加入-Wl,--section-start=.noinit=0x810010这条指令,链接出错。

网友(2013-09-27):
unsigned char sz[] EEMEN ={'A','B','V','G'};  用JTAG 仿真调试,WATCH 里面看的SZ 显示是SRAM变量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