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四轴,准备开始调节PID了,晒晒上位机

楼主(2013-06-21):
因为工作原因,空闲时间不多,进度相当缓慢,不过总算在上周把板子做出来了

组装过程中发现无线模块接口反了,结果导致突出来一大块
通信暂时还是用的usart,无线模块还没启用

调节PID,总觉得在板子上调试太麻烦
就想先做个模拟器,在电脑上调个大概,然后才上真机

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上位机

目前刚刚完成图像和部分物理,后期计划加入调试接口、振动模拟等

程序基于XNA编写,需要2个运行库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20914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输入支持键盘和360摇杆
空格是油门,上下左右键控制方向
\Content\Config.txt里调节4个电机的推力和重心

网友:
额    不一般啊

网友:
这一类贴子,都要顶起。

网友:
楼主上位机是用的什么软件呀?

网友:
自已写的上位机!牛!

网友:
渲染的不错,牛人

网友A:
好流弊  lz公司就是专门做姿态的吧  虚拟现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流弊  lz公司就是专门做姿态的吧  虚拟现实》 ?                                                      ...

我是搞医疗电子的,四轴只是兴趣

网友B:
四轴小白问一下,楼主是如何将电机固定在PCB板上的?电机是否是真空杯的那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小白问一下,楼主是如何将电机固定在PCB板上的?电机是否是真空杯的那类电机 ...

空心杯,焊锡直接点上去,2-3s,300°,性能基本没啥影响

网友:
不错啊,加油,开源啊

网友(2013-07-28):
上位机打开貌似需要什么东东

网友:
楼主自己做的上位机才是重点啊

网友:
这个不是得有动力系统模拟啊????好强大的感觉

网友:
工作量肯定不小。

网友:
3D库很好看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人 顶起

你也是牛人

网友:
自己动手的都是牛人啊

网友:
这个上位机很牛啊

网友:
牛啊,我是自己买的机架

网友(2013-10-03):
楼主 这个怎么跟PID进行联系起来呢?

网友:
楼主,想问下你的pid调好了吗??我也打算做个微型四轴来着

网友:
赞一下吧,话说上位机一点都不懂啊

网友(2013-11-05):
楼主太NB了,不知道楼主从事这个行业几年了?

网友(2014-04-14):
你好,我现在正在做战争模拟系统,其中飞机有一个兵种用4轴,目前采用DMP方式,我前面的设置部分都调通了。就是最后读取FIFO的时候,FIFO_COUNT 这个参数读出来是空的,就是0X72这个寄存器。所以想问问。你当时这个寄存器的地址有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