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PCB易,双面板过孔难,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3-06-21):
一直听闻热转印PCB比雕刻容易,雕刻PCB有诸多的不易,本来准备上热转印的。

自从装好了雕刻机,试了几天,彻底转变观念。

有雕刻机、又基本会玩雕刻机的,雕刻PCB真是小菜一碟:
10mil的分辨率、 0.5mm管脚间距比较轻松就过了,板子平整的问题也不显著,100×100的板子轻松搞定,200×200的估计在平整度上面细心点也不难。

0.5mm的管脚,200×200的板子,这是一般电子工程师能碰到的极限情况了,足够用了。

雕刻比热转印有太多的优势:
热转印实际上只能完成腐蚀线路这个步骤,后面的钻孔、切割都须雕刻机,还要接触和保存腐蚀液,腐蚀完成后还要打磨掉墨粉;激光打印机、胶辊机、蚀刻机等等,加起来成本也不低了,却只不过完成PCB制作的一个步骤而已。
热转印看似投入不多,其实不少,只不过是添油战术。
雕刻机看似投入大,其实是一次性投入大,后面基本就是只需电路板的成本了。刀具只要适当选择,并不容易断刀。

准备尝试一把刀完成所有的工作:雕刻、铣孔(不是钻孔)、切割,不需反复换刀和对刀了,单面板可一刀到底,双面板就是翻个身。

看似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一时间豪情万丈,窃以为从此不再为做大幅面的样板花2、3百元钱、等待1星期的时间了。
问题来了,而且看起来不可逾越: 双面板的过孔连接

线与线之间的过孔可以用一根细铜线两面焊接,相对容易,但工作量有时候也是巨大,是否有比较省力的方法?
而焊盘就难多了:DIP插座的焊盘、数码管的焊盘、LED的焊盘等等,焊盘都被压在元件下面,背面可以直接焊接,但正面被遮挡了。如果正面的焊盘无连线可以不焊接,有连线则必须焊接。
过孔钉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是,过孔钉需要打一个直径比原来大至少0.4mm的孔,要到1.2mm,这对一般只有1.6mm大小的焊盘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孔周围的覆铜太单薄了。而且,也有一个工作量大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双面板过孔问题吗?
(如果有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则雕刻PCB的技术可以说圆满了)

网友:
0欧电阻    细铜丝

网友:
建议取消过孔,使用0欧贴片电阻……

网友:
用很薄的单面分开刻,在合起来只能解决对孔的问题

网友:
自己去搜搜过孔金属化工艺 diy 哈哈

楼主:
线与线之间的过孔相对容易解决,主要是数量多了焊接比较累。

DIP器件下面的焊盘最头疼。

网友:
过孔是DIY头疼的事,所以能单面板就单面板。

网友A:
     也想用雕刻机做,楼主说下你是用什么方法出的刀路???

网友B:
覆铜腐蚀的最大好处是不管PCB线路图形的复杂度,用时基本一致,但是雕刻机雕的时候就要一条条“摸”完。
双面过孔这个,至今仍然头疼。为了能让PCB通过DIY做出来,每次都刻意避让直插件的走线保持走在底面。最后,还是打样舒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腐蚀的最大好处是不管PCB线路图形的复杂度,用时基本一致,但是雕刻机雕的时候就要一条条“摸” ...

是的,用插座的DIP元件只能尽量背面与焊盘连线,正面就只有用过孔钉了。
直插的电阻到反而正好可以两面焊接,引脚完成引线的作用,电解电容等压住焊盘的就只有用过孔钉了

PCB打样好像小板子便宜,上了200mm也挺贵的,要200元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用雕刻机做,楼主说下你是用什么方法出的刀路???

用ALITUM DESIGN + ARTCAM完成。
参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10247

当然,自己也摸索出点办法,等比较成熟了,发帖与大家共享

网友C:
用0603电阻

网友D:
淘宝有电镀液,过孔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_u=mlogv5e88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_u=mlogv594d8

不过不支持自己做PCB了,费时费力,浪费时间·,现在外面做板子也不贵,方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电镀液,过孔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4.H7uCIS&id=5189572102&_u=mlogv ...

我查了下,好像过孔药水要兑甲醛,只好放弃了。

PCB打样,好像50mm*50mm以内的便宜,200mm幅面的就贵多了。

楼主:
自制PCB,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个想法就可以尝试一下,不像制板,得反复思量周全了才去做,比较伤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603电阻

0603作过孔的连线比较方便,但还是解决不了焊盘两面连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腐蚀的最大好处是不管PCB线路图形的复杂度,用时基本一致,但是雕刻机雕的时候就要一条条“摸” ...

反正是机器“自摸”,摸吧摸吧不是罪~~
正好上上网、喝口茶。

主要是换刀、对刀比较麻烦,正尝试一刀完成所有功能。

网友E:
我一直都是打样, 10*10cm尺寸内厂家收:  光绘费30元(尺寸加大另加一~三十元)  网架费25元  双面板按0.065/平方cm实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LITUM DESIGN + ARTCAM完成。
参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10247

谢谢看了这个帖子,学习了,但我没DXP也不会用这个软件。我用的是99se,不知道99se怎么输出BMP文件。要是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都是打样, 10*10cm尺寸内厂家收:  光绘费30元(尺寸加大另加一~三十元)  网架费25元  双面板按0.065/ ...

30元光绘费应该是单面的吧?(要么是我记错了,有阵子没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看了这个帖子,学习了,但我没DXP也不会用这个软件。我用的是99se,不知道99se怎么输出BMP文件。要是 ...

ARTCAM主要是处理图形的软件,要求输入的PCB文件必须转换成图形。
PROTEL99不能存储为图形文件,只有用ALTIUM DESIGN来将PCB转存为BMP文件。
ARTCAM可直接调用BMP文件来处理。
具体就见上面那个帖子。

不用把ALTIUM DESIGN全学会,只需知道这几个转换步骤就行了。
平时画图还是按老习惯用PROTEL99,然后用ALTIUM DESIGN读取PROTEL99的PCB文件。

网友F:
我现在做板子一般是这样的:
单面板,线宽可以有15mil的双面板自己做。其他的则一般打样。

话说到目前才刚打样两次。。。

指DIY。公司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做板子一般是这样的:
单面板,线宽可以有15mil的双面板自己做。其他的则一般打样。

如果没焊盘过孔难的问题,雕刻PCB真的是不二选择。

一个小时就能见成果,马上测试,不行再来,爽

网友:
学习学习,为这个发愁。

网友:
呵呵。。。。十年前就有人推销一整套的设备,那时候是热转印+视频放大对准的打孔,当时总结就是金属化孔最麻烦、最难弄,现在还是一样,呵呵。。。。

网友:
用过金电子的化学过孔套装,效果不错。就是担心重金属太多,怕中毒。

楼主:
这几天又做了点试验,数码管的走线终于有了点办法,宁可再背面管脚之间绕着走,也尽量不从正面过孔。

多个并联动态扫描的数码管居然可以不过孔而全部连通了,是个鼓励。

楼主:
过孔问题是雕刻双面PCB的一大障碍,而且似乎无法逾越。

平整度问题其实不大,小角度的尖刀对平整度不敏感

网友(2013-08-07):
细铜丝啊。。。一直用的就是细铜丝,,有时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