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单片机

楼主(2013-06-21):
(图片)

网友:
应该是ATMEL的,具体型号看不清了。

网友:
肯定是ATMEL公司的,但具体的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
我也看不清楚

网友A:
不是单片机 应是存储器   AT29C010    AT29C020   AT29C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片机 应是存储器   AT29C010    AT29C020   AT29C040

其实我也不知道,看到一个俄国导弹的视频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