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ok6410移植usb网卡驱动报错 iwlist: not f...

楼主(2013-06-21):
哪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ok6410移植usb网卡驱动和移植 wireless_tools  wireless_tools 后。在开发板上运行iwlist wlan0 scan 老是报错:-/bin/sh: iwlist: not found。

谢谢!!!

网友A:
得看一下源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一下源码啊

网卡驱动是内核带的。wireless_tools  wireless_tools 是网上下的。按照教程编译后,copy到开发板上,就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在飞凌Linux2.6.36可以用,你试试。你用的3.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飞凌Linux2.6.36可以用,你试试。你用的3.0吗?

是这个版本吧Linux version 2.6.36.2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3.2 (Sourcery
G++ Lite 2008q3-72) ) #6 Wed Jun 19 05:56:12 CST 2013,好像不行,老是报错-/bin/sh: ./iwlist: not found。

网友A:
这个编译器没问题的,可以去飞凌论坛下一个他们移植好的版本。如果可以的话就比对一下源码,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译器没问题的,可以去飞凌论坛下一个他们移植好的版本。如果可以的话就比对一下源码,看看问题出在哪 ...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