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V升压至5V 1A 用什么芯片效率高

楼主(2013-06-21):
1.5~3V升压至5V 1A 用什么芯片效率高

网友:
1.5v时,输入电流至少在4A才能保证输出5V1A

估计很难找到这么大输入电流,最小1.5v输入的,即使有,估计也很贵

要是有可能别的供电方式,不如换个方案:)

网友:
1.5V能完全导通的低内阻MOSFET很难找,5A以上的更难找,所以你要找低启动电压的控制芯片并加自举电路,记得LT有这样的芯片,很贵,20+,自己去LT官网看吧。

网友:
LTC3425
LTC3428

楼主:
特殊电池,2V 达到3A 关键是效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殊电池,2V 达到3A 关键是效率问题

说了半天没给效率要求,
用论坛里的话就是没图你说个JB

楼主:
效率大于80% 要什么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大于80% 要什么图

开关电源不给参数要求就等于发种子不上图

80算是很一般的要求;有钱的话就用LT的芯片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个低功率的开关电源升压驱动大电流的开关电源芯片来获得更大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个低功率的开关电源升压驱动大电流的开关电源芯片来获得更大效率 ...

1.5V 本来就是低压,经过两级效率就不用说了。我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 本来就是低压,经过两级效率就不用说了。我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可能我表述的不清楚
用升压电路给高效大电流的开关电源芯片的VCC供电;而电感仍然接1.5V

因为不少大电流的芯片内部的MOS无法在低电压下开启

网友:
除了LT还真找不出合适的,LS说的方法也是采用LT的效率性能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个低功率的开关电源升压驱动大电流的开关电源芯片来获得更大效率 ...

马后炮,看看4楼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马后炮,看看4楼的回复

4L:1.5V能完全导通的低内阻MOSFET很难找,5A以上的更难找,所以你要找低启动电压的控制芯片并加自举电路,记得LT有这样的芯片,很贵,20+,自己去LT官网看吧。

你丫的不识字是吧;

我说的方案和4L一样吗?

自举和开关电源升压有本质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L:1.5V能完全导通的低内阻MOSFET很难找,5A以上的更难找,所以你要找低启动电压的控制芯片并加自举电路 ...

自举电路就是升压电路的意思,分电荷泵和开关电源两种实现形式。4L的方案早就把你的包含在内了。

所以说,大师就是大师,菜鸟就是菜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路就是升压电路的意思,分电荷泵和开关电源两种实现形式。4L的方案早就把你的包含在内了。

所以说 ...

不要这么自吹自擂好吧

自举电路

百科名片

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从而使电压升高.

你这样把开关电源升压包含在自举电路里才叫马后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么自吹自擂好吧

自举电路

大师指的是4L,请不要误会。回帖前尽量看看别人先前的回复,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顺着4L往下说,芯片启动之后其实就可以从输出端取电,不用另加供电电路了。搜了一下,LT果然有很多这种芯片,LT1308A/LT1308B,LTC3421应该都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由于案子降低了要求输入电压1.8~3.2V,输出5V电流大于600mA,效率大于70%,我目前确定选LTC3421应该能达到要求,这个片子大概在12元,总体小于15元。后继报告测试结果

网友(2013-09-02):
好像见过用fp629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