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求助寻找罕见的E5440型号的CPU微代码,有截图

楼主(2013-06-21):
自己的p45的老电脑,一直用e5200的CPU,本来很稳定,但是只是双核CPU,一直想对它升级,终于发现网上有人将771的四核心的至强CPU   E5440改造,用到775接口的主板上,在这个动力下我也新买了一块E5440的CPU,安装到自己的七彩虹主板上后,开机能认出来,但是老是死机,或是蓝屏等怪问题。经多方查证,说是需要刷微码试试,在网上找来找去,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微码。就连淘宝店家都没有它,下面是我的CPU的截屏:

在网上找到许多的有关E5440的微码,唯独找不到微代码修订更新是60CH,平台ID是40H的。无耐的我,只能通过咱们万能坛,请求大神们帮助。。。。

继续追问大家,这个CPU的微代码修订更新编号是向下兼容的吗,比如我的现在是0CH,但是在网上找到好多是0FH的,这个0FH向下兼容0CH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就不用找啦。。。

网友A:
从未听过什么微码,主要是北桥支持,主板CPU稳定即可

楼主:
有微码一说的,就是微代码。。。

网友B:
蓝屏死机也有可能是转接口的问题,看具体蓝屏代码。也可以用memtest86多测试一下内存,可能是转接口导致的内存不稳定。

修订版本:00010676h
0676就是你的cpu微码,至于怎么加,自己想办法,我也不知道
这个给你参考一下:
http://bbs.pceva.com.cn/thread-86402-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未听过什么微码,主要是北桥支持,主板CPU稳定即可

修电脑的不知道这个就有点不专业了,不能整天只会吹BGA啊,有空也得学学原理才能提升……
现代CISC CPU基本上依赖微码实现复杂指令操作,将一些指令拆分为多条微指令执行,可以理解为CPU的微固件。
很多时候CPU出厂后才发现一些兼容性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微码更新来解决,由BIOS在初始化阶段把更新的微码下载到CPU中,修改CPU的某些行为,如果没有正确的微码系统就会不稳定,各种蓝屏死机。
微码一般是CPU厂商、OS厂商、BIOS厂商三者之间的协作,用户只需要更新BIOS,别的细节不会告诉用户,所以用户一般不知道微码的存在。
如果主板不支持某个CPU,那就需要从支持的主板BIOS中提取,然后集成进不支持的BIOS里面,提取和集成都很复杂,不同厂家有不同的工具软件,大部分是内部流出的,总之很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脑的不知道这个就有点不专业了,不能整天只会吹BGA啊,有空也得学学原理才能提升……
现 ...

我们修主板的只管测试总线,时钟,复位,条件正常了那就换个芯片试试,只能修复到初始状态,如果原厂设计问题,那就没办法了。。。
万事还是以挣钱为主

网友:
嘿嘿,修电脑高手被咕大师上了一课

网友:
真是头一次听说CPU的微代码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电脑的不知道这个就有点不专业了,不能整天只会吹BGA啊,有空也得学学原理才能提升……
现 ...

大神,有这个CPU的微代码吗?

网友:
试过改AMI的BIOS,本来是E2200,添加了MicroCODE,试了E5200,可以用但降频至1.2G,打死都升不上去...好像不只是微码添加这么简单啊!要全功能正常工作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屏死机也有可能是转接口的问题,看具体蓝屏代码。也可以用memtest86多测试一下内存,可能是转接口导致的 ...

谢谢,看了一它的微代码中,也不含有我这个E5440的对应的微代码。。难就难在,我的平台ID是40H,微代码修订是60CH,网上大多数是微代码修订是0B的。

楼主:
在intel的官方网站,提供的微代码是以linux数据包的形式,不会提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取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有这个CPU的微代码吗?

要么我刚好有这个CPU,要么我是商家,否则我不可能收集这种用不着东西的。

网友D:
cpu厂家提供微码,bios厂商提供工具,联系主板客服看看能否找到新版bios。
一般bios厂商不会提供bios微码更新的源代码。曾几何时,这边有人自己企图购买bios源代码,但是价格太高,限制多,只好购买定制服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厂家提供微码,bios厂商提供工具,联系主板客服看看能否找到新版bios。
一般bios厂商不会提供bios微码更 ...

楼主是拿771脚的服务器CPU放到775脚的桌面主板上用,针脚数都不一样,还得自己飞线改,你还觉得主板厂商会提供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拿771脚的服务器CPU放到775脚的桌面主板上用,针脚数都不一样,还得自己飞线改,你还觉得主板厂商 ...

这边还真有这么搞的人,不过这笔生意没谈成,原项目是搞定制的巨型屏幕。
厂家是搞抄主板的,定制bios,有xx方面的关系,不差钱。一开始领导很牛,直接说买BIOS源代码,后来价格让其不得不作罢。当然想这么整的原因就是有库存器件,抄个新板子,顺便在其他项目中搞,比较折腾的做法。以前请某厦门一家bios公司为其,现在不得而知。

据说该公司的的主板bios,某些amd微码不升级有发热高的问题。

楼主:
继续追问大家,这个CPU的微代码修订更新编号是向下兼容的吗,比如我的现在是0CH,但是在网上找到好多是0FH的,这个0FH向下兼容0CH的吗。

网友:
见过DIY这个的,不过不能直接替换,有一些限制,比较有印象的是,CPU下面需要另外增加一个FPC飞线,而且有些主板不支持。

楼主:
问题搞定了,用微代码修订更新是0F的补丁刷上了,然后删除了原来两个比较旧的。。。。
下图是新添加的四个微代码补丁,其实我的CPU只需要添加平台ID是40的那个。好在BIOS空间够用,添加了这四个。然后删除原来BIOS已经存在的两个较旧的版本。。。经测试,死机没有了, 蓝屏还没有出现,奶奶的,真爽呀。。。。

下面这个附件是网上找到BIOS的rom文件,我是从这里面提取的4个CPU微代码。

楼主:
一转眼十天时间已经过去,自从更新成功微代码,各种死机,蓝屏还没有出现过。。。。

网友(2016-10-17):
引用 楼主:
问题搞定了,用微代码修订更新是0F的补丁刷上了,然后删除了原来两个比较旧的。。。。
下图是新添加的四个 ...

你这个是修改BIOS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