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系列单片机SFRIFG1寄存器的VMAIFG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21):
如题,请问VMAIFG位中断标志是什么意思,英文注释为:Vacant memory access interrupt flag
造成这种中断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说的很明白了,肯定是访问了越界的存储空间

楼主:
我系统使用的是LMP3定时唤醒和休眠模式,长时间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