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不同电压多串口并联电路

楼主(2013-06-21):
附图,是我的接线图,MAX485能够正常通讯,3.3V的无线模块不能通讯,请做过相关项目的朋友帮助。谢谢。

网友:
不理解,楼下怎么看?

网友A:
usb ttl 的 RX是不是还有个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ttl 的 RX是不是还有个上拉?

是有一个1K的上拉电阻,我没画上去。

网友:
上拉到多少V ?

楼主:
这个还没测,跟上位有关吗?

网友:
1K 是不是有点儿小

楼主:
应该差不多了。可能是USB TTL RX太高,RF无线的二极管不导通所致。

楼主:
尝试在RF无线的TX的二极管前面加一个470电阻也不行。

楼主:
我在想,那个电阻是不是应该下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