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测试组合方案有哪些优势?

楼主(2013-06-21):
最近全程参加了泰克的一个关于功率分析仪PA4000的一个在线研讨会,泰克推出1-4通道的高精度功率分析仪,除了0.02%的精度、独特的双分流器功能以及其他关键特性外,那个speaker陈经理还多次强调“与Tek示波器”的完整功率测试组合方案。以前电源设计是经常用到泰克TDS300C示波器进行纹波、谐波、开关损耗等测试,功率表分析仪能如何结合示波器带来更多的优势?那个陈sir讲了很多PA4000的特性,但对结合带来的整体测试优势没有多少着墨,下面这个是他的PPT中阐述“完整测试方案” 的截图。有懂得么?大家如何看?

网友:
是一种概念性测试方案。

网友:
从技术支持角度来说,如果一个系统的测试设备都是一个vendor的话,会更方便。像我们做太阳能逆变器就是这样

网友A:
刚看过那个网上研讨会。PA4000可以用Labview获取数据,泰克很多示波器都有这个功能,基于LabVIEW Signal Express泰克版。个人理解整合的测试方案是不是可以借助这些公共软件实现互通以及联合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过那个网上研讨会。PA4000可以用Labview获取数据,泰克很多示波器都有这个功能,基于LabVIEW Signal Ex ...

同问!上次在泰克创新论坛上,貌似也是那个陈经理主讲,据说这台机器在高频信号的测试比较准确,谐波是基波的整数倍的,所以THD等数据非常可靠,而且功能是免费标配的100次谐波,这个谐波测试与示波器在开关电源设计中的谐波测试有啥差异?输入的谐波测试与输出谐波测试?

网友B:
看了这个在线研讨会,当时问了个问题没有回答:PA4000为什么是1A和30A国内常用的是5A啊?PA4000的七项功能太齐全了,一般不可能全部用到,能否拆分?貌似没等到答案

网友:
PM用来测量SMPS的输入、输出特性,重点在于精度,定量测试;示波器用于分析内部信号,垂直精度不是优势,重点在于看信号时间特性,配合电流探头也可以测功率,不过精度达不到PM的水平。
Tek的这种组合也是业内常见的,不过它家的价格,有几家公司能买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个在线研讨会,当时问了个问题没有回答:PA4000为什么是1A和30A国内常用的是5A啊?PA4000的七项功能 ...

30A 可以涵盖5A 啊,他说的七大功能(两路电压和电流同时输入、谐波、闪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都是功率测试常用到的哈)是他们这个系列的基本配置,可选择的配置是通道数(可以在1-4通道间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A 可以涵盖5A 啊,他说的七大功能(两路电压和电流同时输入、谐波、闪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 ...

谢谢楼主!再请问下楼主:可以测量工作在休眠/唤醒/休眠等以省电为目的的单片机系统的功耗吗?另外,能测最低的静态功耗是多大?与横河的相近产品相比,如何?能回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再请问下楼主:可以测量工作在休眠/唤醒/休眠等以省电为目的的单片机系统的功耗吗?另外,能测 ...

应该是可以的,最低可以测到uA级电流以及220V下mW级静态功耗。总体来说性价比不错,有些功能上的创新,指标在同等价格下不错。

网友:
应该说这对泰克向客户推一篮子功率测试解决方案有帮助吧,泰克能真正在器件、电路和系统三个用户测试需求上提供全面覆盖的方案,这个是目前很多功率分析仪厂家不具备的。但就各部分测试设备来说,示波器是瞬态器件的测量,功率分析仪是整体性的评价,不太好结合分析吧?两者可以通过GPIB互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