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玩具陀螺的转速

楼主(2013-06-21):
如何测量玩具陀螺的转速,地上用鞭子抽的哪一种,转速估计每秒100转。不能用外部设备,只能安装到陀螺本身。
陀螺仪能实现吗?100转的速度行吗?

网友A:
贴几个标记,弄个光学转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几个标记,弄个光学转速表

不能借助外边的设备或标记的。

网友B:
用离心力原理,力的传感用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离心力原理,力的传感用压力传感器。

理论可以,但估计没那么精确的传感器,不能有误差的。

网友:
一文多发,小心阿莫封你。
陀螺仪可以实现,而且应该是最经济最可靠的方式,

以100转/s计你需要一个量程36 000°/s以上量程的陀螺仪。常见mems陀螺仪做不到,ADXRS649能到20 000°/s。
建议你重新确认一下量程。
“不能有误差的”这话说的。。。可以提个指标,但是完全没有误差这种话太外行了。

网友:
用加速度计,量取离心力。精度不是特别高,不能精确到每一圈。但是能得到大致的数值。

网友C:
陀螺运行的位置有规定吗?还是随便放在什么地方抽都可以?我还是推荐光电管。

网友D:
看楼主的描述,不会是想在陀螺上做led旋转显示,测速用来维持图像稳定吧。凡事都要有个指标,加速度计测离心力兴许就满足你的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描述,不会是想在陀螺上做led旋转显示,测速用来维持图像稳定吧。凡事都要有个指标,加速度计测离 ...

你说的很对,就是想陀螺稳定图像,不精确的话肯定就不同步了,对运类传感器没研究,加速度传感器不知道能否使用,精度估计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运行的位置有规定吗?还是随便放在什么地方抽都可以?我还是推荐光电管。 ...

这个我想过,但不方便。

网友:
外壳贴磁铁,里面装霍尔

网友(2014-02-13):
应该有参数的啊

网友(2014-06-12):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过,但不方便。

请问你实现了吗?

网友(2014-08-19):
mark一下,陀螺显字

网友(2014-09-28):
楼主:
      实现了吗?
      如果有商业价值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开发一下,不使用陀螺仪(鬼都会这样想),低成本方式。
      如果在陀螺上有了这个功能,就可以做出直观的转速显示,像那个小电风扇上的动画一样。

网友:
以前在华强北看过小电风扇上显示过图案和文字,挺好玩的,看了这个贴后挺感兴趣,不时也会思考思考,于是今天在坐车的时候突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初步的目标是在陀螺上实时显示转速,不使用陀螺仪(个人经验:但凡下意识想出的办法十有八九不是最好的!)。有空做一个试试看。

应该可以用电感线圈切割地球磁场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