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是否影响供电侧电源质量

楼主(2013-06-22):
一个电路,有12VA,用于传感器采样供电,通过DCDC12-5 生成 5VD,用于485隔离通信电源。
问题:
1、给DCDC供电,是否影响12VA电源质量,影响传感器采样?
2、如果有影响,如何通过电路来降低这个影响。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有没有影响了,这个问别人,别人只能靠猜了

楼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特请教。
用示波器看,则要搭电路,比较麻烦,惭愧!

网友:
应该有影响

网友:
原理图上,DCDC前尽量多加些滤波措施。
布局上尽量远。

网友:
影响肯定有。只是看能否接受了。
一般8位,或者12位的ADC,一般说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特请教。
用示波器看,则要搭电路,比较麻烦,惭愧! ...

怕麻烦?还做什么?干脆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