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电流强度配置的Maximum Current大概是多少啊?

楼主(2013-06-22):
写好工程后,发现FPGA的引脚写的最大的电流是16ma,再大就是这个Maximum Current了,有大神知道这个大概是多少ma么?

网友A:
好像在25ma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25ma样

Thank you!!!!

网友B:
你拿万用表量量不得了?短路电流跟片子有关,但不低于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万用表量量不得了?短路电流跟片子有关,但不低于50mA

Maximum Current这个指的是短路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imum Current这个指的是短路电流??

Maximum Current指输出IoL或IoH使得VoL或VoH仍然在规定范围内的最大允许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