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的磁芯,一般选取什么?

楼主(2013-06-22):
    最近看到钳形电流表的测流部分,发现挺好用的,所以做了下如下试验:

   (以下测试条件一样;在大电流发生器下,均为10匝线圈,带100欧负载,测量负载电阻两端的波形情况,没有考虑线圈的阻抗匹配)
   1:45#钢作为铁心测试,感应电压较小,波形挺标准,变化幅度不大;
   2:10×0.5 mm的截面积的坡莫合金作为铁心测试,较小电流下测试,感应电压较高,但很容易失真,电流稍微大一点,波形失真很厉害(个人认为:会不会是坡莫合金饱和了?)
     选取以上两种材料是从导磁率和饱和程度两个不同参数上的特性考虑的,坡莫合金较容易饱和,但是导磁率高,45#钢则相反。

   网上收集了下做钳形电流表的具体磁芯的材料,有用坡莫合金的,(人家是利用多片叠加起来测试的),也有用到什么超微晶材料的,
   现在想做一个简易的测量范围较宽的电流表,应该选取什么磁芯材料来做。也是开合式的。
   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方式或者有什么磁芯材料好推荐的。

网友A:
磁芯材料的关键是测试电流的频率。
磁芯的大小关键是被测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材料的关键是测试电流的频率。
磁芯的大小关键是被测电流的大小。

频率就是50HZ,大小的话,可能范围有点宽,几十到1000不等。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有什么好推荐的材料及大小,我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B:
以前的经验,铁硅铝材质的磁芯,不容易饱和。但不知这种材质是否会用到钳流表中。

电流很大的话,还是开个气隙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就是50HZ,大小的话,可能范围有点宽,几十到1000不等。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有什么好推荐的材料及大 ...

50Hz的话,用矽钢片组成比较好。
电流的范围比较大的话,可以分量程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的话,用矽钢片组成比较好。
电流的范围比较大的话,可以分量程测量。 ...

现在用普通的45#钢 也可以简易的测出电流的大小,精度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不会失真,长期工作会生锈等情况会发生,
  你觉得这个方案好使么,,我这么始终觉得好山寨,一点都不专业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经验,铁硅铝材质的磁芯,不容易饱和。但不知这种材质是否会用到钳流表中。

电流很大的话,还是开个 ...

电流并不是单纯的很大,也有较小的时候,只是范围宽度有点大,几十到K级的安培。。没有找到好用的方案,关键还是要开合的,这个比较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普通的45#钢 也可以简易的测出电流的大小,精度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不会失真,长期工作会生锈等情 ...

矽钢和45#钢的成分不同,所以在特性上会有不同.

另外,你认为用矽钢就会有山寨的感觉,那么你认为变压器用矽钢,就不山寨了吗?
至于长期使用会生锈的现象,就看你的防锈水平够部够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矽钢和45#钢的成分不同,所以在特性上会有不同.

另外,你认为用矽钢就会有山寨的感觉,那么你认为变压器用 ...

不是,我是说,用45#钢做铁心 测量电流,好像没有哪里用到过,所以有点山寨。并不是说用矽钢测量而山寨,硅钢片变压器上用很多,导磁性能号,叠片系数不错,挺好的,就是因为导磁性能好,我不选,在外围分压以及变量程电路上不好弄,所以才考虑导磁性能差的45号钢的。。。。自己想象的,所以觉得山寨

网友:
能解释解释工作原理吗?导线的电流与一次互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说,用45#钢做铁心 测量电流,好像没有哪里用到过,所以有点山寨。并不是说用矽钢测量而山寨 ...

没明白过来,为什么导磁性能好的,在外围分压以及变量程电路上不好弄呢?

用45号钢不是线性的吗?还是用饱和特性使得输出没那么大?饱和的话会不会发热呀?

网友:
买的fluke表看起来是硅钢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过来,为什么导磁性能好的,在外围分压以及变量程电路上不好弄呢?

用45号钢不是线性的吗?还是用 ...

能解释解释工作原理吗?导线的电流与一次互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0Hz的话,用矽钢片组成比较好。
电流的范围比较大的话,可以分量程测量。 ...

小弟愚昧,能解释解释工作原理吗?导线的电流与一次互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弟愚昧,能解释解释工作原理吗?导线的电流与一次互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

跟变压器的原理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变压器的原理是一致的。

变压器I1N1=I2N2,I1并不是被测导线的电流的,而是一次绕组线圈的电流啊

网友A:
I1流进电流,I2流出电流,然后输出绕组上加个电阻,电压就和I2成正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1流进电流,I2流出电流,然后输出绕组上加个电阻,电压就和I2成正比了。

如图,按您说的流进应该就是一次绕组3  的电流,而不是导线的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1流进电流,I2流出电流,然后输出绕组上加个电阻,电压就和I2成正比了。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过来,为什么导磁性能好的,在外围分压以及变量程电路上不好弄呢?

用45号钢不是线性的吗?还是用 ...

经过试验验证,回发热,磁损有点严重,个人觉得可以改变气隙,或者拨片,或者直接开环。我选用了开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试验验证,回发热,磁损有点严重,个人觉得可以改变气隙,或者拨片,或者直接开环。我选用了开环 ...

谢谢回复!
是不是说开环的,比如用C形的,饱和后就不发热,从而使得输出不再变大,变量程电路就简单了?

楼主:
如果你后面的自动换挡部分做的好的话,完全没必要用开环,发热主要原因就是磁损,就算用开环,达到一定的电流后  一样会发热 只是会晚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后面的自动换挡部分做的好的话,完全没必要用开环,发热主要原因就是磁损,就算用开环,达到一定的电 ...

谢谢,学习了,一直都当线性的用,从来有问题就觉得是磁芯、铁芯不好,

那怎么知道磁损大了呢?是不是电流偏大了就得找个大点的磁芯?要多大有计算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学习了,一直都当线性的用,从来有问题就觉得是磁芯、铁芯不好,

那怎么知道磁损大了呢 ...

TO:那怎么知道磁损大了呢?
      现在我除了感受发热情况来辨别磁损 没其他办法。
TO:是不是电流偏大了就得找个大点的磁芯?
    没明白你意思,大点的磁芯的概念是体积?或是其他的参数?
TO:要多大有计算方法吗?
     电流与磁芯之间有关系,算法我还真心不知。

网友E:
电流互感器通常是不容易饱和的,因为初级电流与次级电流相互抵消,若出现饱和情况,可增加匝数或减少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互感器通常是不容易饱和的,因为初级电流与次级电流相互抵消,若出现饱和情况,可增加匝数或减少电阻值 ...

饱和与不饱和不是取决于“因为初级电流与次级电流相互抵消”吧。  还有 一次电流怎么可能和二次电流抵消?~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那怎么知道磁损大了呢?
      现在我除了感受发热情况来辨别磁损 没其他办法。
TO:是不是电流偏 ...

额,不好意思,我弄错了

磁损大了只能摸摸有没有发热,感觉有点危险呀,你测上千A的,还是离开远一点为好,免得对身体有害

电流大了, 不好意思,我一直是变压器的概念,功率大的体积也大,这里了是需要电流大了,输出要小点,不知道磁芯有什么参数来标识可测的电流与匝数、线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饱和与不饱和不是取决于“因为初级电流与次级电流相互抵消”吧。  还有 一次电流怎么可能和二次电流抵消 ...

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互感器的电流比等于匝数比的倒数,一次侧电流与二次侧电流在磁环中产生的磁通是相互抵消的,因而几乎不会出现饱和情况,当然,这个跟设计有关系。互感器通常都将二次侧匝数做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不好意思,我弄错了

磁损大了只能摸摸有没有发热,感觉有点危险呀,你测上千A的,还是离开远一点为 ...

反正我摸了 没事的,4000A左右,5分钟 , 手摸上去 60℃左右,

  我担心 的不是烫伤,,是怕辐射啊   弄个不孕不育 就惨了  刚毕业就残废  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互感器的电流比等于匝数比的倒数,一次侧电流与二次侧电流在磁环中产生的磁通是相互 ...

你说的是变压器上的,我说的感应电流,不一样的应用

就算是变压器,初级次级电流不一样,怎么可能产生相同的磁通呢? 怎么能相互抵消呢?那样的话 变压器就完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我摸了 没事的,4000A左右,5分钟 , 手摸上去 60℃左右,

  我担心 的不是烫伤,,是怕辐射啊    ...

我的意思就是烫伤、辐射各种危险呀,乖乖,4KA,辐射很大了吧,60度也很烫了,不能摸太久,会起泡了。买那种防辐射衣服穿吧,真心感觉人就在电磁场漩涡中心呢,实验室要装屏蔽门才好,你的测试电路板也得绝缘好才行

不过什么仪器能产生这么大电流啊,拍个照片看看,见识一下哈

楼主(2013-07-25):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烫伤、辐射各种危险呀,乖乖,4KA,辐射很大了吧,60度也很烫了,不能摸太久,会起泡了。买 ...

防辐射衣服 就 不必要了吧,4KA 不算大,电压比较小,就是公司自己做的一个大电流发生器工装,供自己使用的。。。难怪很多射频工程师都说有危害,大部分都生的女孩,。

能生就好,别不孕不育了,那亏大了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防辐射衣服 就 不必要了吧,4KA 不算大,电压比较小,就是公司自己做的一个大电流发生器工装,供自己使用 ...

那你还是注意点,尽量少靠近实验装置,4KA听起来都吓人,听说射频的发射电流都很小的呢

网友F:
要是工频4KA没什么吧,就是万一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工频4KA没什么吧,就是万一短路了...

电压很小,没事的,电流发生器本来就是要短路的。辐射估计有点强,NND,我现在都隐约有点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是注意点,尽量少靠近实验装置,4KA听起来都吓人,听说射频的发射电流都很小的呢 ...

    关键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就是无线设备,各种多的节点,各种辐射。。。隐约的蛋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