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LGT8F08A 芯片的几个问题,第一次用。

楼主(2013-06-22):
前天向LGT申请样品,今天收到,准备用于量产产品,今天收到样品,第一时间开发测试开发,遇到几点问题,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开发环境是用ICC7(AVR单片机以前一直都是用这个软件,比较熟悉),向做了简单的测试,头文件调用iom164pv.h的,因为只做简单的IO口测试,没调用LGT专用的头文件。

几点问题:
1:做IO口的简单测试,闪灯,用PC0,1,6三个口,发现0,1都能正常闪烁,6口不正常,好像无输出,还好像是这个口为输入状态了。用手碰pc6即第一脚,灯亮(接有驱动三极管8050,高电平时亮灯),同时一个奇怪现像,芯片好像复位了,无论亮到哪一个灯,碰一下第1脚,立即就转为pC0对应的灯亮。如果手一直碰着1脚,侧pC0一直输出高电平。
  相关程序如下,超级简单的。
初始化用的这段:
PORTC=0x00;
DDRC=0xFF;

控制用了这段:
while(1)
{
   PORTC=0b00000001;
   DelayXms(500);
   PORTC=0b00000010;
   DelayXms(500);
   PORTC=0b01000000;
   DelayXms(500);
}

2:08A第5脚,是ACC与RST复用,工作时5脚接ACC,烧写时接rst,2脚接ACC。问题就在于2脚,这个口好像接了5V,单片机就能工作了,那么如果我用这个口做输入口,测试一个5V电源,那个单片机没上电时5脚没电,但外部电源对2脚供电,单片机也上电工作了???那很不方便。请问如何解决?

3:08A没见到外部晶振引脚,ISP烧录软件也无相应选项,是否只能用内部RC?

其它暂时没什么问题,以后开发过程有有问题再请教。

希望LGT技术人员帮忙指导一下,因为现在基本上定型是用这个芯片,开发完成后就会量产。

还有一个建议,芯片能不能做到VCC脚就是VCC,别跟RST复用?然后烧写时2脚又跟电源复用了,实际上芯片内部是2脚有一个二极管引到电源上,这样对这个口的操作很不方便呢。RST脚可以与其它IO口复用的啊。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点。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考虑VCC跟RST复用了?很不明白。

楼主:
已解决第一点的复位问题。原因是现在测试,是用电脑的USB直接对芯片供电,电脑存在静电漏电,用手摸芯片,人体感应的静电令芯片复位了。LGT芯片的抗干扰看来有待提高。现在将电脑地线落地,碰所有IO口都无复位现像了,但碰VCC(第5脚),有时还会复位一下。这个可能跟静电无关,跟AVV与RST复用有关,估计。

楼主:
第三点,是我没细心看手册,原来08A有时钟引脚复用,并且选择时钟是需要软件对寄存器进行设置.刚看到,一会试试.
第一点的IO口不正常与复位问题,还未解决,一会再试试.

网友A:
我做完货才发现不行,真的好郁闷,有个销售朋友跟我说,他的一个客户也是用这个芯片,发现打静电过不了2KV,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第一点的复位问题。原因是现在测试,是用电脑的USB直接对芯片供电,电脑存在静电漏电,用手摸芯片, ...

我们有SSOP24和SSOP28的芯片,RST引脚和IO是分开的。

网友B:
PC6没输出是因为PC6与SWD复用,默认是SWD,所以当使用PC6作输出时要关闭SWD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6没输出是因为PC6与SWD复用,默认是SWD,所以当使用PC6作输出时要关闭SWD口。 ...

晕,一般单片机默认复用的引脚都是IO口。我承认我没细心看手册,一般手册我真的是很少看,一般手册我就是看ROM结构,RAM结构,寄存器功能和指令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完货才发现不行,真的好郁闷,有个销售朋友跟我说,他的一个客户也是用这个芯片,发现打静电过不了2KV ...

不是吧?别吓我?我现在做的这个产品,08A很合适使用,如果不能用,又得花时间去找芯片了,我已经找了一个多星期了。

网友(2013-07-23):
引用 楼主:
晕,一般单片机默认复用的引脚都是IO口。我承认我没细心看手册,一般手册我真的是很少看,一般手册我就是 ...

默认是IO口的话 怎么调试呢?  对于有调试接口的芯片来说 默认的功能就是调试接口    除非是通过串口下程序和调试。

网友:
第二问题:08a是1.8-3.3工作,ADC不能直接测试5V。
第三个问题:8脚封装的6.7脚为外部晶振管脚,有程序选择是使用内部RC还是外部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完货才发现不行,真的好郁闷,有个销售朋友跟我说,他的一个客户也是用这个芯片,发现打静电过不了2KV ...

芯片已做过2KV静电测试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片子会不会和AVR一样好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