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本站PCB自平衡雕的板子,感谢村长!

楼主(2013-06-22):
因工作需要,经常要把300*200mm的板子雕成小PCB,大板子不平的现状实在是头疼,一度想把这块业务外包给专业PCB厂家来做,但自从有了村长的PCB自平衡软件,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之前深一块浅一块的PCB再也没有了,雕出的板子各处都是一样的均匀,废品率几乎为0,我用村长的软件至少雕了10块300*200mm的大板子,每一块都是这么的完美,非常感谢这款优秀的软件!

机器:3040水冷主轴
板子:300*200mm,厚1.6mm,玻纤板
系统:维宏
刀路软件:精雕5.5
主轴转速:24000
F:1000
下刀(刻槽):0.2mm
刀:30°*0.5V刀(刻槽)+1mm铣刀(钻孔)+1.5玉米刀(切割)
固定:布基双面胶+热熔胶

上图:

网友A:
楼主,你用1mm铣刀钻孔, 是不是能铣大于1mm的各种尺寸的孔或槽?
用的什么软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1mm铣刀钻孔, 是不是能铣大于1mm的各种尺寸的孔或槽?
用的什么软件方法? ...

因为我没有1mm钻头,只有1mm双刃螺旋铣刀,就用铣刀钻孔了,不过加工PCB板的大孔,最好还是用PCB铣刀,用其他铣刀估计容易断。
至于软件,我习惯用精雕5.5导入DXF文件,然后生成刀路,如下图:

网友A:
下刀(刻槽):0.2mm

0.2mm的深度,蛮深的,估计刻到基板不少。
有了这个平衡软件,是否可以在0.1mm以内?这样基本只是刻铜皮了。
实践下来,我发现,3~5丝的变化就可以决定刻到还是没刻到了,毕竟,铜皮很薄的。

网友:
刀:30°*0.5V刀(刻槽)+。。。。

用的是0.5mm的尖刀吧,线间距足够大了,可以考虑用大角度的尖刀。
好像楼主有一个帖子提到铜皮起毛刺。
我实践下来,90度的尖刀雕刻的线路边缘比较光滑,相当于边缘削成斜面了,30度的因为接近直立,边缘就比较陡峭,容易起皮,15度的就更明显了。
当线距比较宽时,不妨用大角度的尖刀,0.5mm大角度的尖刀几乎不会断刃,线路也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刀(刻槽):0.2mm

0.2mm的深度,蛮深的,估计刻到基板不少。

一、村长的软件目前只放出了1.1版本,只能在板上取9个点,不能做到绝对精确;
二、即使村长日后的软件能做到任意取点,但据我的经验,PCB板即使固定好了,仍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弹、形变,想做到下刀0.1mm,除非你用的板子特别平整,或者用覆铜纸板,否则我认为很难做到,刻到基板,总比刻不穿短路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
我用过布基双面胶,真粘,够结实。
只是从底板上往下扯很费劲,板子都撬弯了。

现在在尝试用压板的方式,初步试验下来不错。正在做一个弹簧压板,看看最终效果。
如果可行,就不用扯不干胶了

网友B:
我也记得楼主有一个帖子提到铜皮起毛刺。
这次楼主F1000,感觉挺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记得楼主有一个帖子提到铜皮起毛刺。
这次楼主F1000,感觉挺好的
??? ...

村长的软件解决了PCB不平的问题,但毛刺仍然没有解决,怀疑是覆铜板的质量问题,索性破罐子破摔,毛刺就毛刺吧,提高F值,雕完后上砂纸。。。。

网友C:
pcb不平是纸基板厚度的问题还是雕刻平面和理想平面不平造成的?
个人感觉pcb形变是最大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不平是纸基板厚度的问题还是雕刻平面和理想平面不平造成的?
个人感觉pcb形变是最大的问题吧 ...

两种情况都有,我曾经拿了几块300*200mm的弯PCB板,反方向用几十斤的桌子压了一星期,拿出来一看居然还是弯的,然后用电熨斗熨,都还是弯的

网友(2013-11-08):
无意中看到这个贴子,友情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