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Linux驱动入门方法

楼主(2013-06-22):
最近对linux device driver很感兴趣,在看那本《LINUX设备驱动程序》的书,对于第二章的构建和运行简单的helloworld模块硬是不成功,好受打击,觉得是自己的准备工作没有最好,比如linux内核源代码的编译,但是不知道怎么在构建这个模块前需要干哪些准备工作,能有大虾指点哈的不??实在是没有在网上找到靠谱的了,谢谢了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LINUX设备驱动程序》里面的程序应该是针对linux 2.6.x内核版本,现在linux 内核已经是3.X时代,有可能驱动的编写方式发生了改变。编写
helloworld模块要搞清楚你的Linux内核版本,你电脑里linux内核代码路径,最好对makefile 也要比较了解。剩下就是insmod, lsmod, rmmod,很简单,你可以的。

网友:
下给内核编译完成后在进行,还有不同版本有很大的变化的。

网友:
我觉得那本书不是一般的难,我也是勉强把第二章的例子编出来了,后来加载在那里还去不掉了....
LZ可以先研究下Linux内核编程,这个网站里面有几个简单点的例子.
http://edsionte.com/techblog/%E5 ... 0%E6%89%8B%E5%8C%BA

网友:
通过LDD3这本书入门相当不容易,挫败感大大的。
所以推荐搞本任何其他的书,先把驱动编写出来跑起来再说。
LDD3是已经入门驱动开发之后,提高用的东西。

如果是给ARM搞驱动,可以参考一下韦东山的嵌入式Linux什么的那本灰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