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模块原理图的一点个人理解,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2013-06-22):
我是个新手,刚弄MPU6050,在淘宝买了模块,一开始看到给的模块的原理图都看不懂,弄不明白各个引脚是干嘛的,现在知道了,VCC,GND不用说了,SDA,SCL也不用说了,XCL,XDA应该用于其他的器件接6050,AD0用于确定6050的地址。

需要注意的是mpu6050是个芯片,而很多人买的应该和我一样,是模块,买模块的话就是方便,因为仅仅买一个芯片不能直接工作,他有很多管脚,有些管脚需要按手册里说的去接外围电路。
还有一点是mpu6050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是3.3v,不是5v,不过从原理图的左上角来看模块已经接了3.3的稳压芯片,所以接5v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接3.3v还是被稳压到了3.3v(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另外可以看到SDA,SCL借了上拉电阻到3.3v,所以不需要自己接了,即使跟5v的单片机IIC通信也是基本没问题的。

总之看原理图啥的,还有datasheet啥的很重要!!

我是新手,欢迎大家批评

网友:
我也买了,17元不含幽

网友A:
哎 会用才是真本领啊。。。搞了好久还是不会。。。。

网友B:
这个模块可以的,至少把很重要的INT给你接出来了!!!!
想使用MPU6050的库文件的话,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可以的,至少把很重要的INT给你接出来了!!!!
想使用MPU6050的库文件的话,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

库文件?芯片公司提供的库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会用才是真本领啊。。。搞了好久还是不会。。。。

看手册,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可以的,至少把很重要的INT给你接出来了!!!!
想使用MPU6050的库文件的话,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

库文件里面有什么类容啊?能不能上传份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手册,看程序...

嗯  看的最多的就是卡尔曼滤波,但感觉单片机算不过来。。。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跟楼主一样的,还没到呢

网友(2013-08-17):
建议楼主看看上拉的原理,上拉是有理论基础的

网友:
这个芯片今年电赛要火

网友C:
AD0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啊,怎么接线啊,怎样确定MPU6050的地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0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啊,怎么接线啊,怎样确定MPU6050的地址啊

具体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看看芯片手册

额,找了一份,貌似和6000一块儿讲的,有点晕啊

网友:
楼主的手册能不能共享一下子

网友(2013-09-28):
讲的太对了

网友:
论坛上大神多,多看看别人怎么弄的

网友:
哈哈 好厉害的哦  我也想弄一个玩玩呢  哈哈啊哈哈

网友:
这芯片还是很有意思i的,几个数据都能读取。。做四轴很合适

网友:
不会用啊

网友(2014-03-19):
mark 一下   有用

网友(2014-08-08):
现在只能读到数据,接下来如何控制小车平衡就不知道了,楼主搞懂了吗?

网友(2014-09-25):
楼主,你买的模块用I2C通信,能输出角度吗?

网友:
不会用的来取经 啦

网友(2014-10-30):
正在玩,来取经

网友:
dmp解码很有意思  不过楼主知道接上一个hcm5883怎么读数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