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的片子没有什么人用啊?淘宝销量很小,和STM32对比。

楼主(2013-06-22):
想找个带LCD控制器的芯片测试LCD,不知该用哪一种,本来想用SSD1963试试,现在发现VET6+1963价格也差不多和LPC1788一样了,就是1788的脚太多,有点晕,引脚少的估计不好买。需求是易买,引脚少方便焊接,24位色,分辨率800X480以上,求推荐。

网友A:
除了LPC1788以外,是没有什么性价比的,LPC1788可以找ZLG能比掏包便宜些。
另外SSD1963超级操蛋的片子完全不能用,没事儿就黑屏,3年前折腾了我一个多月最后彻底放弃老老实实用RA8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LPC1788以外,是没有什么性价比的,LPC1788可以找ZLG能比掏包便宜些。
另外SSD1963超级操蛋的片子完全 ...

SSD1963这么弱?真希望有一款和VET6差不多的处理器,LPC据说布线困难,208的引脚也太多了吧,我只要LCD+少许的GPIO。ST的不知什么时候能出啊...

网友B:
lpc1788有TQFP144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c1788有TQFP144脚的

和俺头像一样啊!!

还能换一个啊?

网友:
弄个新的头像了。
lpc1788挺好的芯片,支持SDRAM,接大LCD屏必需的

网友:
SSD1963没有那么弱的,我做的量产好多了!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
LPC的片子用的不会比STM32少的,接彩屏如果没有SDRAM支持的话很难做,布线是麻烦了点,但LPC2478和LPC1788还是很强悍的

网友:
用LPC1788还要加上SDRAM的价格。

网友:
LPC现在的片子带LCD驱动的,没有引脚少的。

网友:
SSD1963能支持24位色了?

网友:
除了LPC1788还有很多的。

比如ASAP1826T 整套方案就比 LPC1788便宜 n多。

网友:
ASAP1826T跑什么系统?
移植了minigui?还是啥?
自己不用移植系统吧?相当于把他当工控的PLC的显示模块来编程咯?只是价格比标准的模块便宜的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