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VGA的数字地是啥意思?

楼主(2013-06-23):
谁知道VGA的数字地是啥意思?
VGA 接线上有没有 数字信号,为何还有个数字地呢?

网友A:
除了红绿蓝三个模拟信号三个地。其余的都是数字信号或者开关量啊,也就是数字信号的地。
你拆开一根质量比较好的线缆。红绿蓝是三根同轴线缆。也就是每一根线周围包裹着一个地。
其余的是几根相互独立的线。最外层还整体包着一层屏蔽。
质量差的线缆,所有的地都用最外面的屏蔽层代替了。。。

网友B:
你这个图应该有点问题,不过数字地是有的,VGA里有一组IIC总线,用来检测显示器的型号什么的,既然有IIC,那肯定有数字地阿

网友:
很多VGA线材这些地都是用的一根线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应该有点问题,不过数字地是有的,VGA里有一组IIC总线,用来检测显示器的型号什么的,既然有IIC, ...

哦,哪个是IIC总线,那几个  地址码 的 其中某个是 I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红绿蓝三个模拟信号三个地。其余的都是数字信号或者开关量啊,也就是数字信号的地。
你拆开一根质量比 ...

场同步  行同步 是数字信号,其他地址码具体含义不明,是IIC总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同步  行同步 是数字信号,其他地址码具体含义不明,是IIC总线吗?

我只了解这些,不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哪个是IIC总线,那几个  地址码 的 其中某个是 IIC吗?

LZ请看下面这个图,:

咋不找个容易看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