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的问题

楼主(2013-06-23):
用如下电路图连接,听说接收管要反接,正接地 。但是我用白纸和黑色物体来遮挡,在lm324的同相端的电压变化好微弱,就是0.01v左右,而且我用万用表20k挡测量发射管也没阻值,买了几个对管都是一样,我不知道是对管坏了还是正负极接错了,还是这个电路图有问题,折腾了半天没弄出来。大神求救啊。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还是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哪里的问题,我看有些人就用这个图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的问题,我看有些人就用这个图的啊。。

你的实际硬件和这个图是不是一样的啊,图中的电位器调调试试。

网友B:
发射端加个三极管放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实际硬件和这个图是不是一样的啊,图中的电位器调调试试。

那个反向端的电位器不是用来调整参考的电压的吗?但是现在我测的同相端的电压,应该和电位器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加个三极管放大试试

你是说发射管的的信号太微弱了 接收不到? 但是实际当中有人用这个图做出来了没有?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先看看你买的管子的型号的datasheet,是不是对应图中的?好像有些管子接收端就是一个接收二极管,要加放大才行。所以先确认你的管子是不是对应的再看硬件

网友D:
电路图没错,估计是你把发射管和接收管管脚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你买的管子的型号的datasheet,是不是对应图中的?好像有些管子接收端就是一个接收二极管,要加放大 ...

是TCRT5000只是一个单单的接收管,没有放大,但我想不用放大也可以吧,有光照时阻值会变小,pn结处于反偏 漏电流也会增大,从而导致同相端电压会减小的,我想要是加也会加在发射管的,可是这个图应该用的很广啊,应该是合理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没错,估计是你把发射管和接收管管脚弄错了

但是我反过来接也是一样。。

网友E:
你拿手机的照相功能可以勉强的看出等是不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拿手机的照相功能可以勉强的看出等是不是亮的

额,我想告诉你我手机没有闪光灯,还是很久以前那一部很古老的索爱X8.。。。。。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我想告诉你我手机没有闪光灯,还是很久以前那一部很古老的索爱X8.。。。。。 ...

不是用闪光灯  是用摄像头对着发射管 之后看显示的图像  人眼分辨不出红外光  但是 摄像头可以分辨出来

网友F:
MARK.
多换几个对管试试。
有时候一致性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CRT5000只是一个单单的接收管,没有放大,但我想不用放大也可以吧,有光照时阻值会变小,pn结处于反偏 ...

这图是正确的

网友D:
楼主的运放是什么?LM339吗?是的话,一定要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RK.
多换几个对管试试。
有时候一致性也是个问题。

4个管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运放是什么?LM339吗?是的话,一定要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

是lm324不知道要加没?

网友G:
发射管正接,接收管反接,加大R2的阻值到30K左右或者更大,调整R3的阻值到合适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发射管的的信号太微弱了 接收不到? 但是实际当中有人用这个图做出来了没有?我也不知道。。 ...

这个做过,但自己做的发射距离很短,差不多10cm左右,网上卖的模块可以发射到80cm,LZ自己上网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射管正接,接收管反接,加大R2的阻值到30K左右或者更大,调整R3的阻值到合适的位置 ...

小邹同学也来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m324不知道要加没?

lm324不用加上位,但393要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用闪光灯  是用摄像头对着发射管 之后看显示的图像  人眼分辨不出红外光  但是 摄像头可以分辨出来 ...

哦,我用手机摄像头看到了发射管发亮了。。那就说明发射管没问题,是接受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射管正接,接收管反接,加大R2的阻值到30K左右或者更大,调整R3的阻值到合适的位置 ...

加大R2的阻值会不会使同相端的电压变化更小,然后不好和参考电压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R2的阻值会不会使同相端的电压变化更小,然后不好和参考电压比较?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我觉得是R2放的位置不对
应该放在接收管的输出脚和地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是R2放的位置不对
应该放在接收管的输出脚和地之间

好像都一样吧,都是串联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m324不知道要加没?

324内有集电极电阻。,不用上拉

楼主:
是红外对管的问题。。。。换了收发单独的管子 用这图完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