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接30M的晶振能够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3-06-23):
手头有个项目想用LGT单片机,现在身边没有LGT的片子。项目对处理速度要求比较高,不知道LGT接30M晶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LGT8F88A 是没问题的 规格书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
LGT8F08A也能运行。不过不知稳定性。

网友:
LGT8F08A在3.3V也是可以运行在32Mhz。

网友:
没有问题,我在此贴中: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5400-1-1.html就是用的30M晶振,测试连续跑了一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用08A的上24Mhz读卡,拔插线圈时单片机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