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456寄存器读不出来

楼主(2013-06-23):
本来昨天直接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手闲想要改变下0地址的字符,结果没有变成想要字符,变成了下图:(图是网友的,非常相似)

然后想要将其更改为空白,发现写字符存储器一直不成功。
试了几遍后,突然显示的也没有了,显示不出来了。
用串口测试发现程序只要碰到读寄存器就过去了。
附我的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max7456.h"

sbit SPI_CS                =P3^4;
sbit SPI_MOSI        =P3^5;
sbit SPI_CLK        =P2^7;
sbit SPI_MISO        =P2^6;

#define DATA_BUF_LENGTH        968

unsigned char date[DATA_BUF_LENGTH]={0x00,0x70,0x20,0x71,0x20,0x72,0x20,0xff,0xff};
unsigned char r_data[56]={0x00,0x70,0X55,0X55,0X55,
0X55,0X55,0X55,
0X55,0X45,0X55,
0X55,0X21,0X55,
0X40,0X20,0X01,
0X2A,0XAA,0XA8,
0X20,0X20,0X08,
0X21,0X21,0X48,
0X20,0X20,0X08,
0X2A,0XAA,0XA8,
0X20,0X20,0X08,
0X45,0X21,0X51,
0X55,0X21,0X55,
0X55,0X21,0X55,
0X55,0X21,0X55,
0X55,0X45,0X55,
0X55,0X55,0X55,
0X55,0X55,0X55};

void spiWrite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regData);        //函数声明
unsigned char spiReadReg (unsigned char regAddr);
void spiWriteRegAutoIncr(unsigned char regData);
void spiWriteCM();
void spiWriteFM();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0;i++);
}

void max7456_init()
{
        Delay();
        spiWriteReg(DM_MODE_WRITE,0x40);        //写DMM[6]=1;8位工作模式
        spiWriteReg(VIDEO_MODE_0_WRITE,SW_RESET);//对其进行复位操作
        while(!(spiReadReg(STATUS_READ)&0x40));         //若退出循环,表示初始化完成

        spiWriteReg(DM_MODE_WRITE,0x40);        //写DMM[6]=1;8位工作模式
        spiWriteReg(VIDEO_MODE_0_WRITE,0x64);        //PAL,外同步等的设置
}

void main()
{
        max7456_init();
        spiWriteFM();
        Delay();
        spiWriteCM();
        spiWriteReg(0x03,0x16);                        //图像整体下移6个象素
        while(1);
}

void spiWrite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regData)           //寄存器地址,配置数据
{
        unsigned char SPICount;
        unsigned char SPIData;
          SPI_CS = 1;
          SPI_CLK = 0;

        SPIData = regAddr;
          SPI_CS = 0;

    for (SPICount = 0; SPICount < 8; SPICount++)
        {
           if (SPIData & 0x80)
                    SPI_MOSI = 1;
           else
                      SPI_MOSI = 0;
           SPI_CLK = 1;
           SPI_CLK = 0;
           SPIData <<= 1;
        }

          SPIData = regData;
          for (SPICount = 0; SPICount < 8; SPICount++)
          {
            if (SPIData & 0x80)
                      SPI_MOSI = 1;
            else
                      SPI_MOSI = 0;
            SPI_CLK = 1;
            SPI_CLK = 0;
            SPIData <<= 1;
          }
          SPI_CS = 1;
          SPI_MOSI = 0;
}

unsigned char spiReadReg (unsigned char regAddr) //读寄存器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SPICount;
  unsigned char SPIData;

  SPI_CS = 1;
  SPI_CLK = 0;
  SPIData = regAddr;

  SPI_CS = 0;
  for (SPICount = 0; SPICount < 8; SPICount++)
  {
    if(SPIData & 0x80)
              SPI_MOSI = 1;
    else
              SPI_MOSI = 0;
    SPI_CLK = 1;
    SPI_CLK = 0;
    SPIData <<= 1;
  }
  SPI_MOSI = 0;

  SPIData = 0;
  for (SPICount = 0; SPICount < 8; SPICount++)
  {
    SPIData <<=1;
    SPI_CLK = 1;
        if(SPI_MISO)
            SPIData =SPIData+1;        //修改过的
    SPI_CLK = 0;
  }
  SPI_CS = 1;

  return ((unsigned char)SPIData);
}

void spiWriteRegAutoIncr(unsigned char regData)          //自增模式下写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SPICount;
  unsigned char SPIData;

  SPI_CS = 1;
  SPI_CLK = 0;
  SPIData = regData;

  SPI_CS = 0;
  for (SPICount = 0; SPICount < 8; SPICount++)
  {
    if(SPIData & 0x80)
            SPI_MOSI = 1;
    else
            SPI_MOSI = 0;
    SPI_CLK = 1;
    SPI_CLK = 0;
    SPIData <<= 1;
  }
  SPI_MOSI = 0;
}

void spiWriteCM()  //写显示存储器                                                                                                    // 0x01:character memory address msb
{
   unsigned int Index = 0x0001;
   spiWriteReg(DM_MODE_WRITE,0x40);                //写DMM[6]=1;8位工作模式
   spiWriteReg(VIDEO_MODE_0_WRITE,0x64);        //关闭显示

   spiWriteReg(DM_ADDRH_WRITE,0x01);   // 写DMAH;写显示字符地址
   spiWriteReg(DM_ADDRL_WRITE,0x88);   // 写DMAL;由DMAH和DMAL确定显示起始位置
   spiWriteReg(DM_MODE_WRITE ,0x41);   // 写DMM=0x41开启8位递增操作模式

   do
   {
      if(date[Index]==0xFF)
          {
                      break;
          }
      spiWriteRegAutoIncr(date[Index]);
          Index+=2;
   } while(Index < 0x03C1);                                     // 0x03C1 = 961
   spiWriteRegAutoIncr(0xFF);

   spiWriteReg(DM_MODE_WRITE,0x40);                //写DMM[6]=1;8位工作模式
   spiWriteReg(DM_ADDRH_WRITE,0x03);  // 写DMAH 写显示字符的属性
   spiWriteReg(DM_ADDRL_WRITE,0x88);  // 写DMAL        由DMAH[0]+DMAL确定显示起始地址
   spiWriteReg(DM_MODE_WRITE,0x41);   // 写DMM=0x41开启8位递增操作模式

   Index = 0x0002;
   do
   {
      if(date[Index]==0xFF)
          {
         break;
          }
      spiWriteRegAutoIncr(date[Index]);
      Index += 2;
   } while(Index < 0x03C1);
   spiWriteRegAutoIncr(0xFF);
   spiWriteReg(VIDEO_MODE_0_WRITE,0x6c);        //打开显示
}

void spiWriteFM()        //写字符存储器
{
     unsigned char Index;
         spiWriteReg(DM_MODE_WRITE,0x40);        //写DMM[6]=1;8位工作模式
     spiWriteReg(VIDEO_MODE_0_WRITE,0x64);        //关闭显示
     spiWriteReg(FM_ADDRH_WRITE,r_data[1]);                                       //确定写哪一行 CMAH[7:0]=XX

     for(Index = 0x00; Index < 0x36; Index++)
     {
          spiWriteReg(FM_ADDRL_WRITE,Index);                                          //写地址  CMAL[7:0]=XX
          spiWriteReg(FM_DATA_IN_WRITE,r_data[Index + 2]);       //写数据  CMDI[7:0]=XX
     }
     spiWriteReg(FM_MODE_WRITE, 0xA0);                          // 从映射存储器转移到字符存储器
     while ((spiReadReg(STATUS_READ) & 0x20) != 0x00);          // 等待写完成
         spiWriteReg(VIDEO_MODE_0_WRITE,0x6c);        //打开显示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把初始化那块删除点,重写0址址的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