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官网更新, LGT8F88A的文档资源已经可以下载了!

楼主(2013-06-23):
样片还在封装中,可能要过1,2周才能提供!

LGT8F88A的文档和工具已经更新到官网

LGT8F88A databook v1.1.0

网友:
The requested URL /wp-content/uploads/2013/06/swdice_mkII_s4_v1.7.rar was not found on this server.
The requested URL /wp-content/uploads/2013/06/swdice_mkII_s6_v1.7.rar was not found on this server.
The requested URL /wp-content/uploads/2013/06/LGT8F88A_drivers&demo.rar was not found on this server.

这些都连接错误

楼主:
已经修复了, 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好,等了好久了~~~

网友:
CVAVR下写的程序能用吗?

网友:
怎么会这样子?  WIN7   64位下运行成这样~~~~

网友:
有几个改进:

网友A:
1:电源范围宽了1v8-5v5
2:内置温度传感器
3:内置RC上到32M了
4:支持了引脚电平变化中断
5:Power/Off 方式有修改

关键的ADC输入阻抗怎么不见。。

网友:
文档中的FLASH访问模式不太理解,

"每个最小编程单位(32位)可以被编程2次。因此,在8位模式下,一个最小的编程单位将会被编程4次...."

LZ能解释一下这段话吗?

楼主:
1. ADC的输入阻抗在10MOhm以上, 电气特性我们测试完后会更新到手册里
2. 只要是支持Mega88的编译器, 都能支持LGT8F88A
3. 8位模式是一次写8位, 32位的单元就有可能被重复写4次; 不过这些都是硬件在管理, 软件不用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源范围宽了1v8-5v5
2:内置温度传感器
3:内置RC上到32M了

输入阻抗目前的初步测试是非常大的,性能要高于08A。

楼主:
ISP程序是在32位版本的WIN7下开发的, 64位的我们尽快测试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ADC的输入阻抗在10MOhm以上, 电气特性我们测试完后会更新到手册里
2. 只要是支持Mega88的编译器, 都能 ...

2. 只要是支持Mega88的编译器, 都能支持LGT8F88A  那就是普通的USBASP也可以支持ISP了? 与LGT8F0XA的ISP协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只要是支持Mega88的编译器, 都能支持LGT8F88A  那就是普通的USBASP也可以支持ISP了? 与LGT8F0XA的ISP ...

哦, 只是说编译器支持, 下载器还是要用我们的。LGT8F88A的ISP工具和调试器目前合并了。 用SWD调试器就可以ISP

网友C:
看了附档 30页 IN0--INT1唤醒, 的INT1 接地线了,应该错误了。

网友:
我 MEGA8的程序移植到这个芯片难吗?  我的硬件的ISP口 要改吗???

网友D:
很赞。不知道TWI模块是否重新设计过,AT的TWI有细小的BUG的。

网友:
不知道售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附档 30页 IN0--INT1唤醒, 的INT1 接地线了,应该错误了。

文档里是提供一个使用的参考, 当INT1不使用的时候, 可以直接接地或下拉。
如果有使用INT1的功能, INT1需要下拉,使用高电平或上升沿的中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赞。不知道TWI模块是否重新设计过,AT的TWI有细小的BUG的。

TWI是我们重新设计的, 但是不知道你说的BUG是那部分?  我们检查下是不是已修复。 非常感谢!

网友:
越来越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TWI是我们重新设计的, 但是不知道你说的BUG是那部分?  我们检查下是不是已修复。 非常感谢! ...

AVR的Tiny88,Slave模式下,Slave Addressed (Read还是Write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有一个)
是没有办法从 Power-Down/Save模式下唤醒的。

网友E:
很好,加密和烧录都改了,双线量产更方便.
量产烧录工具稳定好用吧?
IO口电平可直接检测和判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加密和烧录都改了,双线量产更方便.
量产烧录工具稳定好用吧?
IO口电平可直接检测和判断吗? ...

量产烧录工具有联机和脱机的, 目前都非常稳定了, 可以从官网上下载。
IO电平可以直接使用SBIC/SBIS指令, 没有问题。

I/O的ESD和抗干扰能力也非常的强大, 大家拿到样片后可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R的Tiny88,Slave模式下,Slave Addressed (Read还是Write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有一个)
是没有办法从 P ...

LGT8F88A是和mega88兼容, 但没有power save模式
power/down模式下使用TWI的地址匹配唤醒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参考我们datasheet中功耗管理的章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LGT8F88A是和mega88兼容, 但没有power save模式
power/down模式下使用TWI的地址匹配唤醒是没有问题的。

为何没有Power Save模式呢?

网友:
2.5可以干STM8SK103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量产烧录工具有联机和脱机的, 目前都非常稳定了, 可以从官网上下载。
IO电平可以直接使用SBIC/SBIS指令 ...

因为LGT08A读EEPROM时需要增加两个NOP指令,使得用CVAVR编译器时不能像操作变量那读写EERPOM,有点不方便。这个88是否还是要增加那两个NOP?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LGT08A读EEPROM时需要增加两个NOP指令,使得用CVAVR编译器时不能像操作变量那读写EERPOM,有点不方便 ...

LGT8F88A和LGT8F08A的E2PROM实现是一样的, 所以还是需要加两个NOP

网友(2013-10-07):
88ES的Flash操作跟08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