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怪事了,同一型号单片机运行速度不一样

楼主(2013-06-23):
今天焊了一个最小系统板做测试,接了个LED在P2.0,500ms闪烁,结果是1S多闪一下。一直不晓得原因,后来换了一个单片机,正常了。型号是STC89C52RC,这个芯片用得比较久了。不晓得是不是坏了。

网友:
神奇的单片机,就当它抽风了吧!~

网友A:
死太惨的单片机慎用啊!是不是有个晶振没起振,用的内部RC运行的?
STM8很好啊,比51强多了,建议楼主别用死太惨了

网友:
是不是6T/12T熔丝位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一般就三四楼这原因,新片下载程序的时候,默认使用内部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太惨的单片机慎用啊!是不是有个晶振没起振,用的内部RC运行的?
STM8很好啊,比51强多了,建议楼主别用 ...

个人觉得死太惨的芯片还可以啊,尤其是1T的51,算起来挺快的啊,因为是CISC,同比RISC要快得多唉!

网友B:
外部晶振没有起振吧

网友:
stc89c52没内部rc吧 估计是晶振问题~还有6t 12t的问题

网友:
倍频的设置?不对,倍频是加快的……

网友:
感觉是不是晶振或者是倍频不对吧,因为楼主说刚好是时间两倍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部晶振没有起振吧

可能性最大,曾经遇到过

网友D:
使 用二三年STC片子了,,好处就是使用简单

现在问题是:多次出现丢程序的情况,, 有些芯片放置半年以上不用,里面程序就没有了,重新烧写一次又好了,而有的却烧不进去....东西到客户那里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吓出一身汗来

目前打算用STM8 全部替换棹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性最大,曾经遇到过

扯蛋。

楼猪用的是无内置晶振的,只有 6T/12T配置 会造成速度不一

网友:
单片机没问题的。
1、外部时钟还是内RC
2、6T 还是12T
3、1/2gain 还是全gain
以上选错那个都有问题。

网友E:
STC的确有这个问题,程序有时候莫名其妙没有了。重烧又OK

网友:
下载的时候没有选择是12T还是6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 用二三年STC片子了,,好处就是使用简单

现在问题是:多次出现丢程序的情况,, 有些芯片放置半年以上不用, ...

没见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 用二三年STC片子了,,好处就是使用简单

现在问题是:多次出现丢程序的情况,, 有些芯片放置半年以上不用, ...

原来STC用的什么型号呢,是带IAP功能的吗。。。不可靠是最要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C的确有这个问题,程序有时候莫名其妙没有了。重烧又OK

什么型号,当时用到内部 FLASH当EEPROM用了吗?

网友:
LZ肯定是用的内部RC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什么型号,当时用到内部 FLASH当EEPROM用了吗?

STC12C5604AD  /08AD

STC12C5A32S2  /48S2都出现过

有用内部 FLASH当EEPROM,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C12C5604AD  /08AD

STC12C5A32S2  /48S2都出现过

STC所谓的EEPROM和程序FLASH一起的,所以会有影响,错误的擦除了程序。

楼主:
选择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另一片也是用相同的方法下载下去,后来我又把那片重新烧了一次,还是不行。只要换了单片机就好了。用的是外部的晶振。按照他的数据手册接的最小系统。只是没有22P的电容,用的30P的瓷片。但30P也是在数据手册规定以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STC所谓的EEPROM和程序FLASH一起的,所以会有影响,错误的擦除了程序。

不管是它内部什么错误操作导致
总之,这片子它本身有问题!!!

不过怪的异的就是,没通电,它竟然坏了,,,,测试部测好的东西,放在仓库半年了,,再拿出来发货时,重新检测,发现程序没了,要么就烧不进程序了,要么要重新烧一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它内部什么错误操作导致
总之,这片子它本身有问题!!!

我用的STC量不大,不到1K,三年了,没有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有问题的也就是电源模块烧坏了,导致单片机烧坏的,

网友:
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单片机定时器有倍频之一说,

网友:
stc有6t与12t切换的功能,设置了的话,要在第二次烧录才能切换,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它内部什么错误操作导致
总之,这片子它本身有问题!!!

肯定是芯片的问题了。 这么说用STC的内部EEP风险非常大,还是算了。不过他的ADC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它内部什么错误操作导致
总之,这片子它本身有问题!!!

STC89C52,用过内部的"EEPROM"存储数据,而且更新数据还挺频繁,一年来没出现问题。当时的做法是在不更新存储数据的情况下,关闭EEPROM写使能。而且我基本都是每次只改变固定的一页。  不知道你的详细使用情况是怎样的。。。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C89C52,用过内部的"EEPROM"存储数据,而且更新数据还挺频繁,一年来没出现问题。当时的做法是在不更新 ...

差不多,,,我比你用的还少,调试时,写进去,然后只上电读一次

并不是所有都这样,所有都这样就好说了....是调试好的,放入仓库..等半年一年要出库的时候..再上电,,发现有的程序不见了

网友:
丢程序的事是确有其事,我碰到过一次,但比楼上说的都神奇:只要一下电,程序就没了,重新烧过又能用,掉电就又没了,好似内部用的不是Flash而是RAM,有意思极了。幸好是DIP的容易换,换了一片就正常了。

就碰到过那一次,再也没发生过,几个作品用在家里5年了,目前尚未发现故障和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