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53BU如何测量电压?

楼主(2013-06-23):
想用8051和ATT7053BU制作一个单相的数显电压表

用51来控制4位的LED显示,按键的响应。51和计量芯片7053之间用SPI通讯。

现在已经把7053的读写程序写好了。由于本人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芯片,所以想请教一下,我要读取哪个寄存器? 是读取电压的波形还是电压的有效值? 读取出来的数据一般是3个字节的,如果转化成LED能显示的格式呢?

楼主:
在网上搜索过很多了,都没有很明确的答案,包括7053的官网的文件,还希望这里的高手们多多帮忙啊!

网友A:
00H Spl_I1 3 电流通道 1 的 ADC 采样数据
01H Spl_I2 3 电流通道 2 的 ADC 采样数据
02H Spl_U 3 电压通道的 ADC 采样数据
06H Rms_I1 3 电流通道 1 的有效值
07H Rms_I2 3 电流通道 2 的有效值
08H Rms_U 3 电压通道的有效值
09H Freq_U 2 电压频率
0AH PowerP1 3 第一通道有功功率
0BH PowerQ1 3 第一通道无功功率
0CH Power_S 3 视在功率
0DH Energy_P 3 有功能量
0EH Energy_Q 3 无功能量
0FH Energy_S 3 视在能量
10H PowerP2 3 第二通道有功功率
11H PowerQ2 3 第二通道无功功率

用户手册上不是有吗,你要的数据肯定是有效值数据了,即“ 电压通道的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H Spl_I1 3 电流通道 1 的 ADC 采样数据
01H Spl_I2 3 电流通道 2 的 ADC 采样数据
02H Spl_U 3 电压通道 ...

这些数据我也在数据手册上看到过,不过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比如,假设我取出的有效值为1C35A6,转化为十进制为1848742,这个数字,如果转化为我们常见的电压形式呢,比如“220V”呢?

是需要通过哪个计算公式么?

网友A:
功率都为24 位二进制补码格式,最高位为符号位,参数更新频率为1.9Hz(EMU 时钟频率为1MHz)
第一路功率参数PowerP1、PowerQ1 是二进制补码格式,24 位数据,其中最高位是符号位。
PowerS 根据用户选择的通道,输出第一路或者第二路的视在功率。
设寄存器中的数据为PowerP1,则供计算用的Preg 为:
Preg=PowerP1 ;如果 PowerP1<2^23
Preg=PowerP1-2^24 ;如果 PowerP1>=2^23
设显示的有功功率为 P,转换系数为Kpqs,则:
P=Preg×Kpqs
Kpqs 为额定有功功率功率输入时,额定功率与PowerP1 读数的比值。
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做显示时的系数与有功功率的系数Kpqs 相同。
例:
输入1000w 有功功率,PowerP1 读数平均为0x00C9D9(51673),则
Kpqs=1000/51673=0.01935
当PowerP1 读数为0xFF4534 时,其代表的功率值为:
P=Kpqs*Preg=0.01935*(-47820)= -925.3 w
其中Preg=PowerP1-2^24=-47820

以上是数据手册给出的计算功率的方法,你可以同理得到计算电压的方法,注意电压有效值是无符号数据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不大好  何不用cs5460?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A:
功率都为24 位二进制补码格式,最高位为符号位,参数更新频率为1.9Hz(EMU 时钟频率为1MHz)
第一路功率参 ...

请问你有使用过这个芯片吗,问一下如果要读16位的寄存器,但是每次都要求传24个字节,要屏蔽掉哪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