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流过大是否是导致串口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3-06-24):
做了一简单的板子,控制几个IO口,12V供电,用LM2596分一组5V给单片机STC12系列的使用,并且有8组12V电源输出
用电器额定电流大概800mA
如果我用1A以内的DC电源则串口稳定,没有错误
用1A以上的DC电源,则串口像波特率不对应一样,一些数据丢失,一些数据错误
是否我可以得出结论,输入电流过大是否是导致串口不稳定的原因?
如果要用超过1A的DC电源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5V, 串口信号, 是否稳定.  与什么样的电源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5V, 串口信号, 是否稳定.  与什么样的电源没有关系.

手头暂时没有示波器,我有几个电源
12V 0.5A和12V 1A测试稳定
12V 2A和12V 4.5A测试不稳定...这不能说是电源问题?

网友B:
电源EMC没做好.并不是12V2A和12V4.5A的电源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PCB没考虑抗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EMC没做好.并不是12V2A和12V4.5A的电源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PCB没考虑抗干扰. ...

试问这位哥,怎么解决这个干扰

网友:
关键电源电压量量两个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问这位哥,怎么解决这个干扰

网络流行语:"没J8说个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络流行语:"没J8说个图啊".

就楼主出现这状况,如何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楼主出现这状况,如何滤波

如何做好电源滤波

网友:
电源输出加磁环,控制部分串接电感,并接电容,PCB Layout信号部分是否有考虑屏蔽,布局是否合理............................先分清干扰源,再找对策.

网友:
PCB走线要做好!